CAN总线的问题求教(MCP2515+MCP2551)

楼主(2016-09-12):
用MCP2515+MCP2551搭的CAN总线,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往发送缓冲器0写完ID和数据之后启动发送,开始的时候EFLG会一直上涨,每次接受端的EFLG会变为1,之后自动变为0;当发送端的EFLG值到0x80时接受端能正常接受到数据,发送的是标准帧,前2位ID是正确的,后两位ID会在两个值之间变化,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

楼主:
发送函数:
unsigned char can_send_message(uint32_t npcs,U32 id, U8 *data, U8 length, U8 flags)
{
        unsigned int time_out = 15000;
        U8 temp[4] = {0x11,0x00,0x00,0x00};
        U8 tem_data;
        if (length > 8)
        length = 0;
        //清空发送等待发送的报文
        mcp_bit_modify(npcs,TXB0CTRL,0x08,0);
        //清空所有中断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设置发送缓冲器0 发送优先级,TXP[1:0] = 11 , 为最高发送优先级
        mcp_bit_modify( npcs,TXB0CTRL, (1<<TXP1)|(1<<TXP0), (1<<TXP1)|(1<<TXP0) );

        // 根据标志位,确定其ID格式,标准格式或扩展格式,同时发送其ID
//         if (flags & CAN_EID) //扩展格式,11+18位ID
//         {
//                 temp[0] = (U8) (id>>21);  //取出基本ID的高8位
//                 //取出基本ID的低三位,加上扩展ID的高2位,同时设置扩展标示符EXIDE使能
//                 temp[1] = (((U8) (id>>16)) & 0x03) | (((U8) (id>>13)) & 0xE0) | (1<<EXIDE);
//
//                 temp[2] = (U8) (id>>8);  //取扩展ID
//                 temp[3] = (U8) id;
//         }
//         else                                 //标准格式,11位ID
//         {
//                 temp[0] = (U8) (id>>3);                //取出基本ID的高8位
//                 temp[1] = (U8) (id<<5);        //取出基本ID的低3位 , 同时设置扩展标示符EXIDE为0,即禁用
//                 temp[2] = 0;
//                 temp[3] = 0;
//         }
        mcp_write_register_p( npcs,TXB0SIDH, temp, 4 );                //发送ID

        // 根据标志位,设定报文是否为远程发送请求,同时设定数据字节数
        if (flags & CAN_RTR)
        {
                mcp_write_register( npcs,TXB0DLC, length | (1<<RTR) );                //设定发送的报文为远程发送请求,并定义报文数据字节数
        }
        else
        {
                mcp_write_register( npcs,TXB0DLC, length );                        // 设定报文的数据字节数
        }
        //写入发送数据
        mcp_write_register_p( npcs,TXB0D0, data, length );

        // 请求发送报文,发送缓冲器为TXB0
        //mcp_bit_modify(npcs,TXB0CTRL,0x08,0x08);
        //
        slect_cs(npcs);
        spi_write(CAN_SPI,CAN_SPI_RTS | 0x01);
        unslect_cs(npcs);
        //
        while(time_out--);
        mcp_read_register(npcs,TXB0CTRL,&tem_data);
        if (GET_BIT(tem_data,3))
        {
                mcp_bit_modify(npcs,TXB0CTRL,0x08,0);
                send_uart1_to_computer(0,0xEE);
                //DEBUG_STRING("send error!\r");
        }
        return 0;
}

楼主:
void mcp_rx_buff_int_task(uint32_t npcs,volatile fifo_desc_t *m_can_fifo)
{
        unsigned char tem_can_buff[100];
        unsigned char ID_temp[4] = {0,0,0,0};
        unsigned char tem_read,i,length;
        //send_uart1_to_computer(0,0x05);
        mcp_read_register(npcs,CANINTF,&tem_read);
        DEBUG_STRING("CANINTF:");
        debug_ascii(0,tem_read);
        DEBUG_STRING("\r\n");
        //send_uart1_to_computer(0,tem_read);
        if (GET_BIT(tem_read,ERRIF))//报文错误
        {
                unsigned char tem_eflg;
                mcp_read_register(npcs,EFLG,&tem_eflg);
                if (GET_BIT(tem_eflg,RX1OVR))
                {
                        mcp_bit_modify(npcs,EFLG,1 << RX1OVR,0);
                }
                else if (GET_BIT(tem_eflg,RX0OVR))
                {
                        mcp_bit_modify(npcs,EFLG,1 << RX0OVR,0);
                }
                else
                {
                        mcp_bit_modify(npcs,EFLG,0x3F,0);
                }
                CLR_BIT(tem_read,5);
        }
        if (GET_BIT(tem_read,RX0IF))        //RX BUFF0 接收满中断
        {
                length = 0;
                unsigned char rtr_tem;
                mcp_read_register(npcs,RXB0CTRL,&rtr_tem);
                if (GET_BIT(rtr_tem,RXRTR))
                {
                        mcp_read_register_p( npcs,RXB0SIDH , ID_temp , 4);   //读取4个字节的ID信息
                        DEBUG_STRING("RTR FRAME!\r");
                }
                else
                {
                        mcp_read_register_p( npcs,RXB0SIDH , ID_temp , 2);   //读取4个字节的ID信息
                }
                mcp_read_register( npcs,RXB0DLC,&length);         //读取数据字节长度
                //
                length &= 0x0F;
                mcp_read_register_p(npcs,RXB0D0,tem_can_buff,length);

                //send_uart1_to_computer(ID_temp,4);
                DEBUG_STRING("Receive data:");
                debug_ascii(tem_can_buff,length);
                //send_uart1_to_computer(tem_can_buff,length);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mcp_bit_modify(npcs,CANINTF,1 << RX0IF,0);
//                 for (i= 0;i<4;i++)
//                 {
//                         fifo_set_u8t(m_can_fifo,ID_temp[i]);
//                 }
//                 for (i=0;i<length;i++)
//                 {
//                         fifo_set_u8t(m_can_fifo,tem_can_buff[i]);
//                 }
                CLR_BIT(tem_read,0);
        }
        //
        if (GET_BIT(tem_read,RX1IF))        //RX BUFF1 接收满中断
        {
                length = 0;
                unsigned char rtr_tem;
                mcp_read_register(npcs,RXB1CTRL,&rtr_tem);
                if (GET_BIT(rtr_tem,RXRTR))
                {
                        mcp_read_register_p( npcs,RXB1SIDH , ID_temp , 4);   //读取4个字节的ID信息
                        DEBUG_STRING("RTR FRAME!\r");
                }
                else
                {
                        mcp_read_register_p( npcs,RXB1SIDH , ID_temp , 2);   //读取4个字节的ID信息
                }
                //mcp_read_register_p( npcs,RXB1SIDH , ID_temp , 4);   //读取4个字节的ID信息
                mcp_read_register( npcs,RXB1DLC,&length);         //读取数据字节长度
                //
                length &= 0x0F;
                mcp_read_register_p(npcs,RXB1D0,tem_can_buff,length);
                send_uart1_to_computer(tem_can_buff,length);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mcp_bit_modify(npcs,CANINTF,1 << RX1IF,0);
//                 for (i= 0;i<4;i++)
//                 {
//                         fifo_set_u8t(m_can_fifo,ID_temp[i]);
//                 }
//                 for (i=0;i<length;i++)
//                 {
//                         fifo_set_u8t(m_can_fifo,tem_can_buff[i]);
//                 }
                CLR_BIT(tem_read,1);
        }
        if (GET_BIT(tem_read,TX0IF))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mcp_bit_modify(npcs,CANINTF,1 << TX0IF,0);
                CLR_BIT(tem_read,2);
        }
        if (GET_BIT(tem_read,TX1IF))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mcp_bit_modify(npcs,CANINTF,1 << TX1IF,0);
                CLR_BIT(tem_read,3);
        }
        if (GET_BIT(tem_read,TX2IF))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mcp_bit_modify(npcs,CANINTF,1 << TX2IF,0);
                CLR_BIT(tem_read,4);
        }
        if (GET_BIT(tem_read,MERRE))
        {
                get_mcp_state(npcs);
                if (npcs == NPCSA)
                {
                        //clear_mcp_rx_buf(npcs);
                }
                else if(npcs == NPCSB)
                {
                        //clear_mcp_tx_buf(npcs);
                }
                mcp_write_register(npcs,CANINTF,0);
                CLR_BIT(tem_read,7);
        }
}

中断接收函数

楼主:
最终问题是硬件虚焊

网友(2017-05-28):
我刚刚学MCP2515,能请教您接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