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adc扫描模式数据串道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今天闲着没事儿建了个小工程,大概就是用stm32f407的adc给三个外部电路采样,然后把数据上传到液晶上显示出来,我用的adc1的扫描模式。用到了dma,设置的也对,可是最后三个通道上的数据总是相互交错,总是串道。还望论坛各位大神赐教啊!另外,为什么我开启了三个通道的时候只有两组数据有显示,第三个通道的数总是零,然而当通道数设置为四个的时候,三个通道都有动态显示呢?两个问题,感谢!!

网友A(2017-03-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有串道问题

网友B:
这个跟配置的顺序有关,楼主可以改动试一下

网友:
407好像有FIFO, 看看是不是FIFO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配置的顺序有关,楼主可以改动试一下

您好,这个顺序吗?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通道5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通道6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这个顺序吗?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 // ...

你是不是取数的时候取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取数的时候取错了

数据没取,在调试模式下,看内存的,还是存在窜道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没取,在调试模式下,看内存的,还是存在窜道问题

好吧,看你这样的配置也不需要用到D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你这样的配置也不需要用到DMA

现在只是在调试,后面是取数判断的,但问题是现在窜道,后面的取数判断就没有意义了
用DMA是每个通道取一定的个数,然后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只是在调试,后面是取数判断的,但问题是现在窜道,后面的取数判断就没有意义了
用DMA是每个通道取一 ...

检查 引脚初始化  ADC初始化  DMA初始化,顺便察看对应引脚波形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是不用dma就不串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有串道问题

你好,我的解决了,,你看看我的配置,尝试下这么改可以不~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__IO uint32_t,把它搞懂了就好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是不用dma就不串道

之前我看的网上的,说要多通道采集就要用dma,所以我尝试了下,最后终于搞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