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机矢量控制中电机参数辨识的问题

楼主(2016-09-12):
我做矢量控制时,最开始使用了万用表辨识定子电阻、数字电桥辨识定子电感的方式,得到了定子电阻为2.8Ω、定子电感30mH(100Hz)的结果,然而这组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发现,万用表量出的定子电阻使得转速和磁链的辨识精度很低、电桥量出的定子电感值甚至都不能使得控制回路收敛。后来使用论文中的DC测试、Lock-Rotor测试和No-Load测试,辨识出的电机参数为定子电阻6.5Ω,定子电感720mH(50Hz),才完成了整个矢量控制框架。请问为什么自己测试出的电机参数和万用表和电桥量出的参数相差这么大?电感也就罢了,电阻的误差为什么也这么大?
我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机 380V、2HP 额定转速1340RPM

楼主:
还有一个关于空载测试的问题
电机空载转动时,即使是异步电机,其转差也几乎为0,电机转速约等于同步转速,则定子侧电路可以等效成以下形式

电机空载转动时,即使是异步电机,其转差也几乎为0,电机转速约等于同步转速,则定子侧电路可以等效成以下形式

上面是我测量到的电压和电流
我求到了阻抗Z=102.2+j226.5
也因此得到了定子电感为720mH
但是我的问题是阻抗Z的实部居然是102.2,也就意味着定子电阻是102.2Ω 这怎么可能?
我看的论文中都是把阻抗的虚部拿出来求电感量,都没有提到实部,我看了一下实部的值,感觉太怪异了,所以有些想不通,因为在这个等效电路中实部只包含定子电阻。

网友A:
异步电机定子电阻和主电感值不要用万用表和LCR测。首先万用表测小电电阻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定子电阻和主电感值不要用万用表和LCR测。首先万用表测小电电阻误差较大, ...

我用数控直流电源加到电机上,测电流和电压,算出来的值和万用表差不多。。。我觉得就电阻测量而言 不是这个问题
我怀疑高压对定子电阻有很大关系 但是我没有理论根据

网友A:
异步电机定子电阻和主电感值不要用万用表和LCR测。首先万用表测小电电阻误差较大,可以用伏安法或则LCR直流档测量;其次用LCR测得的电感值是什么电感这个问题还有待考虑,据我所知应该不是主励磁电感;关于励磁电感怎么测量,标准方法就是空载实验,而实验中只要知道电压和电流的大小就可以了,两者相除,得到单相等效电抗,再除以100pi得到电感值,这个值就是单相等效电路里的励磁电感,也是矢量控制里的lm;关于励磁电感测量,我还没有看到过使用相量这个工具,即像你那样考虑电压电流相位差,从你的波形图中可以看出电压电流近似差90度,计算出的阻抗值的实部应该很小,不太了解你是怎样算出这个阻抗值的,但是假设实部确实有这么大,又是在空载试验中,那么这时的电机就是一个加热器,你可以根据阻抗值和电流算算热功率有多大

网友A:
还有就是励磁电感没有必要完全根据等效电路来测量得很准确,因为没有必要,正常工作时电机饱和情况和空载时相差很多,测量的再准也是没什么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定子电阻和主电感值不要用万用表和LCR测。首先万用表测小电电阻误差较大,可以用伏安法或则LCR直流 ...

测量阻抗的方式用的FFT,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谐波的影响,但是FFT计算出来的相位差是70°左右(或者按时域上经过施密特触发器+异或门求相位差的方法算,结果差不多),按实部102算的快,热功率快100w,实际上肯定没有这么大,所以我也觉得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励磁电感没有必要完全根据等效电路来测量得很准确,因为没有必要,正常工作时电机饱和情况和空载时 ...

恩 谢谢了

网友B(2017-09-05):
引用 网友A:
异步电机定子电阻和主电感值不要用万用表和LCR测。首先万用表测小电电阻误差较大,可以用伏安法或则LCR直流 ...

大侠,这个LM得到了,RS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这个LM得到了,RS怎么来?

用电桥或LCR测啊,电机电阻一般比较小,用万用表测不准

网友(2017-11-16):
是做无传感器控制吗?有感的FOC不需要辨识参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