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xt88大神请进,有偿请教“用SPEEX的自带回声消除效果杠...

楼主(2016-09-12):
如题,,回声消除一直头大的问题,做了好些试试,效果不尽理想;;记得去年5月份见你回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715073”中提到,
用SPEEX做回声消除效果杠杠滴,特请指导;

网友A:
你在哪里?如果你在北京,我们可以指导你,我们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哪里?如果你在北京,我们可以指导你,我们做过。

感谢,感谢。。终于有大神回复,感激涕零,,,,
我在江苏,,我现在不清楚,如果只是搞定回声消除,首先硬件上如何搭建?

网友:
已发QQ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终于有大神回复,感激涕零,,,,
我在江苏,,我现在不清楚,如果只是搞定回声消除,首 ...

江苏啊,不好意思,我们只服务北京的客户。

网友:
上github上搜一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江苏啊,不好意思,我们只服务北京的客户。

额,么事!还是要感谢大神热心回复

网友(2018-01-26):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终于有大神回复,感激涕零,,,,
我在江苏,,我现在不清楚,如果只是搞定回声消除,首 ...

请问,回声消除搞得怎么样啦,我们也在处理这个问题,QQ153779559

网友B:
软件算法消回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算法消回音吗?

是的,有个开源

网友C:
用硬件吧,FM1288还不错的。,就是里边配置有点麻烦

网友D:
有什么开源算法消除回声?请指导!

网友B:
17年做的一个项目,软件消回音全双工对讲系统中,效果很差...算法是台湾某知名IC原厂的,最后是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7年做的一个项目,软件消回音全双工对讲系统中,效果很差...算法是台湾某知名IC原厂的,最后是放弃了 ...

全双工对讲首先看通讯的距离与传输属性;
是近距离1-2米还是2米以外;是无线还是后有线?还是走Wlan?
难度最大的莫过于超近距离的全双工对讲,且还是免提状态,要做好回声消除,简直就是变态的搞法;声学耦合,腔体结构,单MIC还是多MIC,软件算法上,硬件平台的运算速度、应用的现场环境等;要做好,或是只能做到更优,只能多种方法,相互搭配协调;;
走网络的,除了受话端可以做到上述搭配后,在网络端可以用软件处理,这种软件处理国内,国际上都有比较成熟的方案;开源的有SPEEX,webrtc等(早起的QQ等这些及时通讯也有买的人家IP,也有用开源,现在据说是自己研发写的),像skype都有自己的软件处理方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开源算法消除回声?请指导!

SPEEX、webRTC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硬件吧,FM1288还不错的。,就是里边配置有点麻烦

看你应用的场合与使用特征;
国内市场上能找到的硬件AEC方案,我几乎都找过一遍;;;
FM1288的参数对于回声处理来说不及ATH8809 ;且还是PIN2PIN
后来打听到不知道是哪家的工程师跑到另外一家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你应用的场合与使用特征;
国内市场上能找到的硬件AEC方案,我几乎都找过一遍;;;
FM1288的参数对于 ...

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玩意,ATH不好买。FM技术支持不好,资料全部不开放,需要联系厂家NDA,调试参数太多难搞,但是这个问题根据实际情况不调参数效果肯定好不了…

网友(2018-08-10):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东西就是一个玩意,ATH不好买。FM技术支持不好,资料全部不开放,需要联系厂家NDA,调试参数太多难 ...

富迪的东西坑太多,文档里面的参数不少和芯片里面实际上是相反的,哈哈哈,最后自己硬扛着把FM34调好了

网友E(2020-03-02):
你好,请问你在stm32f103VC上面跑speex的AEC,成功了吗?能否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我也想求教你!

楼主(2020-11-07):
引用 网友E:
你好,请问你在stm32f103VC上面跑speex的AEC,成功了吗?能否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我也想求教你! ...

没有选speex ,用了别的方案

网友(2021-01-27):
引用 楼主:
没有选speex ,用了别的方案

楼主,后面用什么方案方便透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