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gohst软件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6-09-13):
我有一个电脑的一键gohst系统影像,现在我想gohst到另外一台电脑,电脑配置不一样;

我想是不是gohst完后,重启系统会自动识别驱动有误,从而重新安装驱动,这样我就不必重装系统了。

网友:
直接蓝屏。。。

网友:
要先把驱动卸载再ghost备份,要不然恢复到另外一台电脑可能无法启动,直接蓝屏。参考网上万能ghost的做法

网友:
看标题,总感觉哪里不对。

网友:
最初的系统是怎样来的? 如果是ghost版的,应该可以。但如果是安装版,估计悬。

网友:
会蓝屏,  需要 用一键封装 然后再备份成GHO文件, 这样恢复到其它机才不会出错

网友:
ghost 名字好像错了吧????

网友:
先把原电脑系统在本硬盘备份一次,完成后进设备管理器里面把本电脑里面主板,CPU,磁盘驱动器之为类的硬件删掉,(如果能找到相应INF文件删掉就最好)再GHOST到别的电脑,原电脑系统再恢复回原样
别的电脑要重启进一次安全模式后再重启正常启动后装硬件驱动 激活 (删硬件蓝屏概率要比不删小很多~)

网友:
直接蓝屏,我试过。下载人家做的的ghost版吧。

楼主:
谢谢回复,后来还是用了原来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