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版uwb dwm1000 定位最小系统

楼主(2016-09-13):
官方的测试板很贵,又没有本事自己画板子。
就用了某宝最小系统的stm32f103 64k flash。
这个大概 20 元不到。

然后接了个oled很小的显示屏,128x64点阵。
也是 20元不到。

飞线是30 guage的。

刚才去公园测试了一下,用示范的程序移植到
乞丐板。距离大概最远的一次是26米左右。
改一下频道和码率没准可以再远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用100米甚至50米都够呛。
当然这个是限制于dwm1000的黄豆大小的天线。
如果有更好的天线性能也会有改善。
手册上说的距离是最理想环境下,最理想天线等。
手册特别不提实际可以用多远。实际用是要
打很多折扣的。

网友:
不错,模块是在淘宝买的吧

网友A:
我玩这个东东 经常死机无数据

何解

网友:
这个只是接收吧,发射用哪种?

楼主:
发射和接收可以用同一个模块。都是接到spi上面。不同程序发不同命令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射和接收可以用同一个模块。都是接到spi上面。不同程序发不同命令而已。 ...

谢谢,明白了,难度大不大,也想搞几个试试,官方有参考程序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明白了,难度大不大,也想搞几个试试,官方有参考程序没?

这里有官方程序,已经被共享过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07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这个东东 经常死机无数据

何解

因为不知道你的系统改了什么所以不好说啊。
你至少要说你做了什么改动,如何接的。
如果是等待数据包是有个 timeout 会退出等待的。

网友C:
这东西功耗怎么样,能不能用来做手环

网友D:
注意:复杂工业场合不适用的,尤其钢架、障碍物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复杂工业场合不适用的,尤其钢架、障碍物多的地方。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个 DW1000 UWB 对多路反射处理还是挺好的。
可以提取出第一个到达那个直线时间信息。
芯片里面做好的。
在宣传材料里面有讲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功耗怎么样,能不能用来做手环

这个芯片非常注意低功耗的设计。
实际使用和你的唤醒次数和发射时间有关。
官方说法是类似 BLE 甚至更好。
UWB 最高带宽比 BLE 高,所以可以用
更短时间发送同样信息。这一点还是合理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个 DW1000 UWB 对多路反射处理还是挺好的。
可以提取出第一个到达那个直线时间信 ...

当然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铁路系统测试了,要想达到实用标准,要增加好多好多基站,
试了几家的,最后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铁路系统测试了,要想达到实用标准,要增加好多好多基站,
试了几家 ...

多谢分享。

你用 dwm1000 模块吗?
那个天线很弱,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直线 20 米以内。

如果你用好点的天线和使用 LNA 等等应该会好点。
如果要覆盖很大区域,需要很多基站几乎是必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非常注意低功耗的设计。
实际使用和你的唤醒次数和发射时间有关。
官方说法是类似 BLE 甚至更好 ...

看了下手册峰值电流还是挺大的,做手环还得加个MCU,ble峰值电流一般都没过30ma吧,休眠就更小了

网友E:
官方例程移植起来方便吗?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手册峰值电流还是挺大的,做手环还得加个MCU,ble峰值电流一般都没过30ma吧,休眠就更小了 ...

BLE 的发射距离比 UWB 短不少。所以电流会不太一样。
这个 模块加 MCU 是必须的,用 SPI 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例程移植起来方便吗?

还好吧,官方的程序是基于 stm32f103 的,程序有比较明显的分层。

很多底层的访问函数都被分出来了,关键需要改的函数不太多,主要
是 SPI 传输层的。时间和 LCD 显示等等。官方是用标准库不是用 HAL
和 cubemx 那一套,很多底层变量名字不一样。

应该算好移植了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官方的程序是基于 stm32f103 的,程序有比较明显的分层。

很多底层的访问函数都被分出来了,关 ...

收到,感谢

网友E(2016-11-21):
为什么我的距离就10m,选的是频道2,6.8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有官方程序,已经被共享过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0735 ...

多谢多谢了啊,哪天去买个模块来玩玩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的距离就10m,选的是频道2,6.8M

6.8M 有点高吧,实验一下低速的码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6.8M 有点高吧,实验一下低速的码率。

110K的确远了很多。

楼主:
你能到多远?

网友:
6.8M 60米

楼主:
你是想说 110K 60米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是想说 110K 60米吗?

速率为6.8M的时候 60米 和你一样的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率为6.8M的时候 60米 和你一样的模块啊

你前面比较早一个帖子不是说6.8M 的时候 10 米的距离吗?
现在又能够 60 米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前面比较早一个帖子不是说6.8M 的时候 10 米的距离吗?
现在又能够 60 米啦。 ...

解决了问题 当然就好了 嘿嘿

网友(2017-12-29):
楼主能分享下移植到C8T6的UWB源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