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凌动处理器电视盒子

楼主(2016-09-13):
之前看一个帖子提到凌动处理器的电视盒子,100RMB左右,找不到型号了。

网友:
atom的好象没见过,都是arm结构的.

网友:
100的有atom的吗?悬吧……
全志h3的多

网友A:
假貨寶最便宜的靈動電腦棒也要400啊。不可能有100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貨寶最便宜的靈動電腦棒也要400啊。不可能有100來的。

是我弄错了,  原帖是单单凌动四核处理器  100元

网友:
那个好像只是一个板子

网友B:
我有两块atom的板子双千兆网口。pc104大小。cf卡+sata接口。12v供电,但是只有vga和lvds接口。没hdmi或dv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块atom的板子双千兆网口。pc104大小。cf卡+sata接口。12v供电,但是只有vga和lvds接口。没hdmi或dvi ...

价格怎么样?

网友:
价格……单个板子加上相关线的话150咋样。
板子上有1g的内存。

网友B:
对了,这板子我有两块,都有个毛病:插上扩展内存条后花屏。可能是我的笔记本内存条和他不兼容。或者说他挑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这板子我有两块,都有个毛病:插上扩展内存条后花屏。可能是我的笔记本内存条和他不兼容。或者说他挑 ...

1我这需要显示,花屏不能克服,没法用,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这板子我有两块,都有个毛病:插上扩展内存条后花屏。可能是我的笔记本内存条和他不兼容。或者说他挑 ...

不插扩展内存能用不?能装什么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这需要显示,花屏不能克服,没法用,不好意思

不插扩展内存的话不花屏。只是内存只有板载的1g。不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插扩展内存能用不?能装什么系统?

能用啊。我装过xp。atom的cpu,usb,sata,圆孔键盘鼠标都有。还有4个232。接口很丰富

网友:
有个cf卡插槽。系统可以装在cf上.我弄了个16g的cf卡。也可以装在sata硬盘上。sata硬盘上的话速度还是必较快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