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串口热敏打印机,求推荐,具体要求见正文

楼主(2016-09-13):
要求:串口9pin,或并口25pin
1.波特率可调整:满足1200,2400,4800,9600bps
2.数据长度:7bits
3.校验位:偶校验
4.支持ASCII code
5.起始位:1 bit
6.停止位:2 bits

价格控制在400RMB以内,最好是58mm纸宽(没有的话其他宽度也行)

用途是用来打印仪器测试的结果。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我买了两款数据位都是8bits,打出来时乱码。谢谢!

网友A:
那估计很难找到,现在串口的大都是1+8+1的数据结构 很少有听说7位的,回头我可以帮你问下看,我们有家比较熟悉

网友:
200元左右就可以做到,数据位7位不是问题,让厂家改一下就好了。
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家。

网友B:
不能改仪器那一端么?或者自己做个数据转换

网友:
北京思普瑞特  你可以去官网看下 选型  型号太多了

网友:
买个成品,拆模块?

网友C:
楼主有多少量?

500台以上直接PM我,我是做这个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多少量?

500台以上直接PM我,我是做这个的

下次找你定制,OEM,ODM,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很难找到,现在串口的大都是1+8+1的数据结构 很少有听说7位的,回头我可以帮你问下看,我们有家比较 ...

是的,主要是卡在数据位这部分,谢谢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改仪器那一端么?或者自己做个数据转换

仪器是老款的,基本不会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多少量?

500台以上直接PM我,我是做这个的

抱歉啊,我们的量比较少,客户需要才推的~这个主要是一个附属配置

网友:
再给你透露下:秘密:
控类命令,大多都是7位的,你把高位数据线空置,
只用7位发控制命令就可以了,不打印汉字,7位也够了。
西文字符本来就是7位。

网友E:
我们的机子满足你的要求,也是58的,可以设置成7位数据长度,价格200RMB以内,量多量少都可以,有需要私信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找你定制,OEM,ODM,小修改,,

可以,热敏,热转印,针打,我这统统都有

网友:
给楼主个建议

你这个要求,其实很容易实现,改下软件就可以了

主要是变成了定制,涉及到生产管理,我们在行业内也是比较大的公司,管理成本比较高,所以有量的要求。

但是如果是50人以下的小工厂,他们都可以做。你可以找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机子满足你的要求,也是58的,可以设置成7位数据长度,价格200RMB以内,量多量少都可以,有需要私信 ...

私信不是好友,没办法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私信不是好友,没办法发啊~

我给你发了消息,这边应该不能留QQ吧,或者你留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楼主:
伟大的论坛,目前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谢谢weare~

网友:
http://www.gzhongdao.com/demo/purun/products.asp?catid=80

广州弘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各类微型打 印机研制,开发,生产的企业,可以为客户提供各类票据打印解决方案。

公司研制生产的各类针式,热敏打印机控制板已经广泛应用于金融系统,电信系统,仪器仪表等行业。

热敏打印机控制板全面支持精工,爱普生,三星,西铁成,富士通等厂家的各类热敏打印头。

公司专门为自助话费清单打印设备研制的热敏打印机控制板,具备高负荷 长时间打印工作,对热敏打印机控制板做全面的可靠性设计,已经广泛应用于移动,联通,电信等系统.

公司专门为仪器仪表系统设计的热敏打印控制板,具备连续打印25米以上的打印能力,能够打印高分辨率图形(203*812dpi),特别适合医院各类仪器输出图形.

嵌入式热敏打印单元为用户提供简单便捷的安装方式,广泛用于各类信息终端设备。

各类针式打印机用于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及各类商业POS票据打印。针式打印机控制板用于各类有价票据打印,为各类税控系统提供打印部件。

网友(2016-10-16):
其实这个简单,自己弄个东西把接口转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