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压多少合适?

楼主(2016-09-13):
之前装了个胎压监测,铁将军的。
刚装的时候,早上出门2.5,路上跑起来后2.6
不知道是不是天气慢慢变冷的缘故,胎压逐渐降低了,今天出门前面一个是2.2其他是2.3了。跑起来也就2.3.
请教大家,变化有这么大么?胎压多少合适。

网友:
我一般都是2.2~2.3

网友:
冷胎压和热胎压吧,可能专业说法不是这么说

我车夏天时打的2.4,跑起来有2.7-2.8

现在貌似天气凉了的缘故,现在2.3-2.4了

差不多吧,车门标牌上那个推荐是2.1,感觉有点低,2.3差不多

网友A:
我也要尽快去装一个,前段时间后轮漏气不知道,结果把胎给搞废了一个!求推荐可靠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尽快去装一个,前段时间后轮漏气不知道,结果把胎给搞废了一个!求推荐可靠型号 ...

看阿莫推荐的伟力通T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要尽快去装一个,前段时间后轮漏气不知道,结果把胎给搞废了一个!求推荐可靠型号 ...

省事就选铁将军的。无线,显示部分太阳能充电。
我装的是内置的,外置的主要怕被偷。
装内置的还需要做一下4轮找平衡。

网友:
厂家推荐的数是有依据的,自己拍脑门太不负责人了吧

网友:
冷压  我刚补到250   原来是210多,补胎哪里显示255  车上显示248左右

网友:
看手册吧。也可能打开加油盖能看见建议值。

网友:
推荐值就是冷胎压,可以适当调整,跑起来加个0.3~0.4都有可能,不用太担心

网友:
跑起来之后胎压不用管,以冷胎压为准,具体数值按车辆手册打

网友:
看车身标注,有标准胎压,一般要求冷车2.3ba

网友:
2.3很低,感觉胎有点瘪了
我都打到2.4

网友:
我都是按照车身贴纸 标注的胎压,前2.2 后 2.1 米其林胎

网友:
副驾旁边的标签推荐2.2、2.1,但4S店一般会打到2.5。
我一般会拿着胎压计把它调到2.4左右

网友:
冬天冷车2.5-2.6,夏天冷车2.2-2.3

网友B:
跟轮胎有关吧,不同规格和厂家的要求不同。好像夏天和冬天也不同。

网友:
前面 2.4/2.5  后面 2.5/2.6

网友:
我的冷胎2.6,前几天晚上刚跑了趟700公里长途,上升最大到2.8,休息一会回到2.6,冷天或冷胎会更低一些,按厂家推荐值高0.1~0.2没问题的。

网友:
我是按车身标示再加0.2左右。

网友:
我的现在冷胎压保持在2.3左右。热胎了就会到2.5的样子。

网友:
冷的时候2.5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轮胎有关吧,不同规格和厂家的要求不同。好像夏天和冬天也不同。

车身设计问题,与胎无关。打高了伤减振,同时降低抓地力。打高省油是真的。车厂不是傻子,按车厂的来最好。

网友:
汽车上有标示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车身设计问题,与胎无关。打高了伤减振,同时降低抓地力。打高省油是真的。车厂不是傻子,按车厂的来最好 ...

两次去4s店保养,季节不同,给充气的胎压也不同哦

网友D:
不要看车身上的标示,看轮胎上的。我用过好几种轮胎,上面都标有Max psi的值(一般35-45),可以很容易换算成标准大气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车身上的标示,看轮胎上的。我用过好几种轮胎,上面都标有Max psi的值(一般35-45),可以很容易换算成 ...

不看车身上的,按照轮胎MAX打?  就算轮胎没事,开车也要颠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看车身上的,按照轮胎MAX打?  就算轮胎没事,开车也要颠死了

别打成最大啊,就算不颠死,跑起来流超了。我一般35psi打成30,开了五六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打成最大啊,就算不颠死,跑起来流超了。我一般35psi打成30,开了五六年了,没什么问题。 ...

我车推荐2.2,轮胎最大35 ,然而打到超过2.6就明显颠得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次去4s店保养,季节不同,给充气的胎压也不同哦

你相信充气的小工会按厂商推荐给你打?除非你的是百万豪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要看车身上的标示,看轮胎上的。我用过好几种轮胎,上面都标有Max psi的值(一般35-45),可以很容易换算成 ...

那是轮胎能承受的最高压力,与厂家设计推荐没任何关系。电压 235v是正常标准,难道你把家的电压都弄到23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轮胎能承受的最高压力,与厂家设计推荐没任何关系。电压 235v是正常标准,难道你把家的电压都弄到235 ...

中秋节前去补气,小工居然给我补到0.4 ,我让他把气放到2.6, 听他们的很不靠谱

网友(2020-09-21):
我一般是冷车时打气到2.6BAR。降到2.3时补气。佳通的轮胎。

网友F:
直接打到2.45-2.5简单省事,四季通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打到2.45-2.5简单省事,四季通用

上次看抖音上有介绍,高一点没事,胎压低了伤轮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上次看抖音上有介绍,高一点没事,胎压低了伤轮胎

胎侧壁是最脆弱的,低压下相当于把弱点暴露出来,碰上坑坑洼洼尖锐点的直接就跪了,应该是这个原理,轮胎正面是最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胎侧壁是最脆弱的,低压下相当于把弱点暴露出来,碰上坑坑洼洼尖锐点的直接就跪了,应该是这个原理,轮胎 ...

是的,视频说,他有一次误操作,把胎压打到8,都没有爆。

所以是低压更伤胎。高压只会颠簸

网友:
我原来想的是胎压低点应该抓地会好些,结果后来发现轮胎两边磨损的很厉害,后来就都打2.5了, 懒得动脑筋了

网友:
一般2.2到2.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