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会海思的朋友,make menuconfig问题?

楼主(2016-09-13):
请教会海思的朋友,make menuconfig问题?

带参数后提示错误!直接没问题? 不带参数配置会出问题吗?

网友A:
要把arm-hisiXXX-linux-  替换成你安装的工具链吧。比如arm-hisiv100nptl-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arm-hisiXXX-linux-  替换成你安装的工具链吧。比如arm-hisiv100nptl-linux-

知道了了,我没看还有XXX,害我弄了半天

网友:
等号后面不该有空格,没看到错误提示吗?这是shell的基本常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