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Sprout】UWB-Adapter,集成 STM32 JLINK UWB 的開發板

楼主(2016-09-13):
看到最近壇上用 UWB 的人似乎變多了,
分享一下之前為了方便開發定位而設計的板子 - UWB Adapter

UWB Adapter 是一款主要是以電腦開發為主的 UWB 室內定位開發板,
算是一個簡化版的 KDWM1000,(可以參考之前做的板子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0735-1-1.html
將感測器去掉,並結合具 VCP 功能的 JLINK 燒錄器,(之前做的燒錄器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0658-1-1.html?_dsign=6eed04fd
只需要插入 USB 孔,就可以燒錄程式,透過 UART 與控制器通訊,開發非常的方便:)

原本送洗的版本發現燒錄器的UART與STM32接反,目前暫時跳線解決,下面的 PCB 檔中已經修正了

基於 altium Designer 16 的 PCB 檔案

簡單的測距程式和 MATLAB 串口傳輸的程式

github
https://github.com/KitSprout/UWB-Adapter

楼主:
忘了補充,上面的附件 UWBAdapter_ApplicationSTD_serialPositioning_20160911.rar
包含了 UWB-Adapter firmware 以及 MATLAB 的簡單定位程式,
定位方法說明可以參考這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9216-1-1.html

UWB-Adapter 至少要 4 個以上(含待定位目標)才可以做定位,
透過修改程式前面的資訊來設定是否為 Anchor (RESPONDER) 或是 Target (INITIATOR)
#define ENABLE_SSTWR_INITIATOR
//#define ENABLE_SSTWR_RESPONDER
#define DESTINATION_ADDR  10
#define MAX_ANCHOR        4

待定位目標測量出距離後會透過 UART將資訊送給 MATLAB 做定位,
通訊格式如下

"KS" + 8'bTTTT_LLLL_LLLL_LLLL + flaot32 data + "\r\n"
T-Type, L-資料長度

因為 MATLAB 是使用 2016a 版本,不知道較低的版本是否能運行,可以自己試試
目前做成近實時的定位顯示,用 MATLAB 配合 serial 來實驗蠻方便的,之後再補上詳細的說明

楼主(2016-11-28):
引用 网友A:
哎,我说的不够细吧,我说是git上,没找到。

已經更新至 github 了,硬體做了些小改版,基本的測距與資料傳輸範例移植自官方

另外這裡補上

网友(2016-09-14):
很NB的东西,膜拜一下。

网友:
很不错,不过为何指示灯不加二个?

网友:
楼主 必出 精品啊  不错

网友B:
请教一下 J-Link_ARM-OB 072   不加vRST,只连接SWD SWC可以下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J-Link_ARM-OB 072   不加vRST,只连接SWD SWC可以下载吗?

最少接 swdio swclk gnd 就可以下載喔, 可以不接 rese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少接 swdio swclk gnd 就可以下載喔, 可以不接 reset

哦哦!好的···谢喔!

网友:
楼主做事很认真!

网友C:
板子很漂亮,想问下最后两张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带位号  还有颜色,有啥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很漂亮,想问下最后两张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带位号  还有颜色,有啥工具? ...

AD 新增的 .pcbdwf 檔案格式, 加上小修圖

可以參考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PCB+Draftsman

网友D:
楼主的这种分享精神值得学习!可以说坛子里玩这个你是最早分享资料的,后期的谁谁谁都是借鉴于你的贴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AD 新增的 .pcbdwf 檔案格式, 加上小修圖

可以參考

哈哈,还有这种功能,以前没发现呢,这样看着爽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种分享精神值得学习!可以说坛子里玩这个你是最早分享资料的,后期的谁谁谁都是借鉴于你的贴子。 ...

一直覺得分享不僅是單方面的付出,或許之後壇上討論多了,分享多了,也能從中學習呢

网友:
楼主带领着全坛的研究方向。

网友A(2016-10-24):
好像代码还没搞玩,特别是UWB部分是空白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代码还没搞玩,特别是UWB部分是空白哎。

附件不是?

网友E:
请问 射频模块 是从哪里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 射频模块 是从哪里买的啊?

Digi-Key
http://www.digikey.tw/product-de ... 9-1002-1-ND/4805335

网友:
酷  给楼主鼓掌

网友A:
没有decawave 测距部分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decawave 测距部分的代码。

可能字太小看不清楚
"簡單的測距程式和 MATLAB 串口傳輸的程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字太小看不清楚
"簡單的測距程式和 MATLAB 串口傳輸的程式"

哎,我说的不够细吧,我说是git上,没找到。

网友:
这个东西技术含量很高啊,把他用在四轴飞行器的室内定位不是很牛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我说的不够细吧,我说是git上,没找到。

因為還沒有整理, 所以沒上傳 github

网友F:
求帮助,我实测距离才13M,感觉距离有点近,为了增加距离我设置成如下图;然后发现不能通讯了,求楼主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求帮助,我实测距离才13M,感觉距离有点近,为了增加距离我设置成如下图;然后发现不能通讯了,求楼主告知 ...

DWM1000 通訊的距離本來就不是非常遠,
想要增加通續距離不外乎就是調低通訊速率、空曠周圍或是高增益天線

网友(2016-11-24):
引用 楼主:
DWM1000 通訊的距離本來就不是非常遠,
想要增加通續距離不外乎就是調低通訊速率、空曠周圍或是高增益天 ...

问题解决了 官网的API里面在寄存器的 初始化里面少配置了一项,配置后远了挺多的

网友:
下面好好学习一下,室内定位是趋势。

网友:
楼主我问问最后的板子的外框图  是如何出的啊

网友:
我试了用智能PDF  没搞出来啊

网友F(2017-01-04):
我想问下 UWBAdapter_Application_TwoWayRangingDS_20161128  和 UWBAdapter_Application_TwoWayRangingSS_20161128 有什么区别? 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 UWBAdapter_Application_TwoWayRangingDS_20161128  和 UWBAdapter_Application_TwoWayRangingSS_ ...

一個是 single sided TWR
另一個是 double sided TWR

网友(2017-03-21):
颜值好高的赶脚,攒~

网友:
哪里有卖的, 买两片试试啊,

网友(2017-06-23):
引用 楼主:
一個是 single sided TWR
另一個是 double sided TWR

MATLAB-master 软件主要是实现什么东西能啊,能讲讲嘛楼主。

网友(2017-10-20):
哪里有卖的, 买两片试试啊

网友(2018-01-24):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算法,TDOA么,algorithm部分没看懂,请您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