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怎么给硬盘分区更合理

楼主(2016-09-14):
我现在的做法是三个主分区,剩下的是扩展几个分区,其中一个只分10G左右,放小文件,代码等。主分区可以分别装系统,互不影响。

网友:
要装3个WINDOWS系统?

网友A:
我最早是4个区,后来是3个区,现在是2个区,除系统外,另外在一个区内,用文件夹管理,这样比用分区管理方便。

网友B:
我的硬盘就一个C盘。LZ如果你要在分区自己挪文件,就会发现多分区有多蛋疼了。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分区就是一个C,一个D。C用来放系统和安装软件,D用来放数据。如果重装系统就覆盖C。

如果多个硬盘,就一个硬盘一个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是4个区,后来是3个区,现在是2个区,除系统外,另外在一个区内,用文件夹管理,这样比用分区管理方 ...

+10086

网友:
两个区够了,C盘100G,其它D盘。分区多了,跨盘移动文件慢死。

网友:
我的电脑两个硬盘,一个SSD,一个机械硬盘。SSD是C盘,系统盘,存系统和软件,机械硬盘是D盘,存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是4个区,后来是3个区,现在是2个区,除系统外,另外在一个区内,用文件夹管理,这样比用分区管理方 ...

+1024

网友:
最早4个区,然后3个,最后2个,换了SSD就不分区了

网友:
习惯不分区了!
重装系统太累,折腾备份就好好久!

网友:
一直是两个分区,系统区非系统区

网友:
SSD不分区,重要东西定期备份

网友C:
我也是,最早4个区,系统,工作,资料,娱乐。  后来变3个,再变2个。现在加个SSD后,SSD装系统和软件,其他的放另外一个硬盘。分目录管理。

网友:
专门给老师们一个区

网友:
系统+工具+数据;所有非绿色的软件在C盘,工具盘是可以下载之类的可再生资源,数据就是不可再生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最早4个区,系统,工作,资料,娱乐。  后来变3个,再变2个。现在加个SSD后,SSD装系统和软件,其 ...

话说我现在也不分区了,机器一个硬盘一个区,家里电脑俩固态俩区,办公室俩1T组raid0分一个大区,一个固态装系统。
电脑是给人打工的,而不是人去给电脑打工。我,最近几年就给两三台新机装系统了--反正是固态,拆下来随身带走。已经用不习惯机械盘了,所有电脑基本全固态,机械盘就一个字-慢。

网友:
随便分, 看个人喜好了。 不是服务器,差别不大

网友D:
系统+软件+文档、工程、源码+资料+音乐、视频+游戏

我是不是分的太多了?   SSD+ 4 个机械硬盘

网友:
老外好像大多都是一个分区,实际接触过几个老外都会一个

网友:
以前是一个硬盘两个分区平分,一个系统,一个其他
现在是一个ssd硬盘,一个分区装系统
一个机械硬盘,一个分区装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硬盘就一个C盘。LZ如果你要在分区自己挪文件,就会发现多分区有多蛋疼了。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分区就是 ...

赞成,现在也是3个盘,一个系统100g,一个工作100g,还有一个放杂物300g

网友:
SSD+3个机械分区,工具+资料数据+杂七杂八的

楼主:
多个主分区可以装多个系统,互不影响。用哪个系统激活哪个分区即可。

现在是一个XP,win7,win10.
XP使一些老的开发环境。不装新的东西了。
win7仅网上银行。
win10经常用,试用新的软件,出问题就恢复系统。

数据盘就看各人爱好了。

楼主:
现在的新硬盘装win7时,自动分一个100M的引导分区。系统引导信息装在这儿。不能做的主分区互不影响。还要用别的软件分区。

网友:
我分两个  c: 1.5T  d: 500G

网友:
三个区,c,d,e

网友:
2-3区就够了,C去一定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系统+软件+文档、工程、源码+资料+音乐、视频+游戏

我是不是分的太多了?   SSD+ 4 个机械硬盘 ...

感觉都不用分了,一个盘一个区得了

网友:
现在应该少分区了,以免以后移动文件

网友:
说垮区移动文件慢的还在机械硬盘时代。机械应该被立马淘汰的玩意。越做越差

网友:
一般2个盘就足够了

网友E:
128G的系统SSD不够用

网友:
系统一个,应用软件一个,包括QQ等,软件,其它,一共四个。

网友:
尽量少分区,但是硬盘大了,不敢一次分区分太大,只敢1T一个分区。

网友:
至少四个分区:
系统--软件--工作--备份
安装系统 格式化系统和软件分区就可以。

网友:
公司的电脑分三个区,家里的分四个区,最后一个区主要放电影和动作片

网友:
分三个,C系统,D软件,E数据

网友:
一直4个片,CDEF
感觉下次会分成3个。C装系统,D装软件,E放杂物及数据。

网友:
4分区,系统(经常GHOST回去),软件(很多软件不用重装,拉出来就行),数据(定期备份出来),临时盘(下载,电影,,,)

网友:
不分区最合理

网友:
根据个人需要

网友:
习惯了两个分区,系统盘放重装系统后需要重新安装的软件,d盘放绿色软件以及文档。c盘随时可以格掉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8G的系统SSD不够用

确实不够,512G的SSD,C盘分了256G.

网友:
两个硬盘,每个硬盘一个区

网友:
系统,软件,备份,工作,音乐,照片,影视

网友:
现在我都不分区,一个盘一个区

网友:
最多两个区,两个盘的话,就不用分区

网友:
从不分区

网友:
俩分区,一个装系统,便于恢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的新硬盘装win7时,自动分一个100M的引导分区。系统引导信息装在这儿。不能做的主分区互不影响。还要用 ...

讨论怎么给硬盘分区,居然连最重要的数据:硬盘容量都没提,
还讨论得津津有味……也够扯的

网友G:
请问怎么分出刚好100.00GB的?按照网上整数分区的计算,100GB是102407MB,但这样出来是100.01GB。。。。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怎么分出刚好100.00GB的?按照网上整数分区的计算,100GB是102407MB,但这样出来是100.01GB。。。。 ...

直接用分区工具就能分出想要的整数,不用自己算的。我好像是用的DiskGenius还是啥的记不太清楚了~~~
另外那些说不分区的,除非说的是小容量的SSD,不然的话这人肯定要么不会分区要么不会重装系统……

网友:
不超过3个, 感觉都还好!
其实就是2或3! 一个分区的除非是多个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讨论怎么给硬盘分区,居然连最重要的数据:硬盘容量都没提,
还讨论得津津有味……也够扯的 ...

现在的硬盘至少1T了。
我上面说了,除了主分区系统盘,数据盘怎么分看各人喜好了,

楼主:
大硬盘用GPT分区,可以多个主分区。不知能否单独装系统。单独弄个小分区做引导分区,这样系统就不能互相独立了。

网友(2016-10-21):
三块硬盘,第一块固态分三个,系统80G、临时数据140G、玩乐区30G,玩乐区可以用来体验各个发行版的Linux,另外两块都是2T硬盘,存爱情片动作片和爱情动作片和

网友:
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如果你自己重装系统直接硬盘装,会导致被覆盖,资料备份比较麻烦,如果建议分两个或以上,取决于你的习惯
这样再装系统不至于影响其他的分区。资料不需要再备份。
如果你就一个分区,一旦重装或者系统故障必须用大数据的移动硬盘来备份数据,相对比较花时间,还很可能手头没有。

如果系统崩溃了更是麻烦,如果没有U盘启动就只能干等着了。
所以看你了。

网友:
楼上爱情动作片分享出来啊,给你申精

网友:
不分区,双硬盘,一个系统(固态),一个数据(机械),数据及时备份到云硬盘

网友:
SSD单独做系统盘C盘,一个机械硬盘做数据盘D盘。数据SVN备份NAS.

网友:
老电脑上:3个主分区+1个30--80G左右的工作资料区+1个剩余空间的大仓库
新主板上,主分区减为2个,因为XP已经不支持了,WIN7都是勉强支持,还必须得64位的。

网友:
SSD   C盘    机械盘   D盘  搞定。

网友:
我只有两个盘。 C盘 50GB,只是装系统, 其他的分配给D 盘 。

网友:
现在硬盘那么大,每个分区都可以很大,我的是四个分区,主分区50G,其他的都是一百多G。

网友:
一个硬盘三个区,一个 系统+所有软件,一个数据,一个备份,也看到有人分两个区的,在同一分区下,鼠标拖文件到另一个地方同分区就是剪切,不同分区就是复制,防止误操作,这点最明显了。所以分三个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