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高速PWM输出和模拟量AD输入内部电路啥样子的?参考下不?

楼主(2016-09-14):
我想参考PLC做自己的控制板,需要AD输入和PWM输出。PLC的设计应该会好些

网友:
AD输入是标准的4-20mA,或者0-5V

网友:
我也想看~~搬张小板凳,坐等高人~~

楼主:
开源PLC栏目里基本都是IO口

网友:
刚好拆开一个plc的模拟单元等会拍照给你看

网友A:
很复杂,三菱的是采样电阻模拟开关和AD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复杂,三菱的是采样电阻模拟开关和AD芯片

用AD芯片,那精度回高一点咯?

网友B:
手机拍了几张,光线不太好,需要我再给你拍细节。

网友C: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solution-2011.html
先看看吧

ADI有一整套PLC的解决方案的
http://www.analog.com/cn/applica ... ial-automation.html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 ... lc_demo_system.html

这个ADI Applications - Industrial Control,有空也可以研读研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analog.com/cn/design-center/landing-pages/002/apm/plc-solution-2011.html
先看看吧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
我看见的PWM输出端口用的VNQ660的芯片,带过流保护。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了几张,光线不太好,需要我再给你拍细节。

外国的PCB板设计的"好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