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请教:AM3359的gpio3_0引脚初始化为输入但是一直有1.8V电平

楼主(2016-09-1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用AM3359的gpio3_0引脚初始化为输入,但是该引脚上一直是1.8V电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搞硬件不太懂驱动,搞软件的不懂驱动,所以感觉应该很简单的问题搞不定。

网友A:
TI的AM335x的GPIO很搞的,默认输入,阻抗又不够高,输出电压有两组还到不了3.3V。

都是坑啊!

网友:
建议你还是到TI官方论坛上去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AM335x的GPIO很搞的,默认输入,阻抗又不够高,输出电压有两组还到不了3.3V。

都是坑啊! ...

AM335x的GPIO这么坑人啊
那也没办法了,都已经选了这个方案了。

网友:
如果引脚是浮空输入或者是AD模拟口有可能是1.8,配置成上拉模式,或者IO口加下拉电阻看看,电平会不会明确些

网友B:
查看是否是MODE7模式

网友C:
是不是电源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是否是MODE7模式

是mode7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源轨的问题?

共用了 六个引脚,其它五个引脚都没问题,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