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分析一下我的电源哪里出故障了

楼主(2016-09-14):
一台进口的设备,老美设计的型号为TIMEACC007,整台设备基本没有散热孔

而且设备里面还有好多高热量的东西,外壳还是铝合金与塑料一体的,导致长时间工作后电源烧毁

电源型号为ECM60US24,某宝上400多元一只

这么贵的电源竟然耐不住高温

目前电源表现为空载输出27V左右,只要一带负载就没有输出,电源模块太贵了买不起,打算自己修修

换过输出功率肖特基管也没有修好

大伙帮忙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A:
电源的问题,鉴定完毕

网友:
还是自己查吧,这样描述问题,大家也不知道哪里原因!实在修不好,就重新买一个.

网友:
过流了,看下检流部分

网友:
莫非是110V的设备接到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问题,鉴定完毕

神回答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流采样电阻变了,温度电流相关的还有整流管子,电解;如果有视波器,看看波型,是不是驱动信号不足;
有的电源有输入调理,看看300V电压正常不,慢慢修吧,什么东西都没有,很考验耐心;

网友:
所有电解电容查一遍。
查了一下,是一个几十瓦的电源,楼主拍点能看清元件型号的照片也行啊。

网友:
检查检查电容和反馈

网友:
你说高温 到底是内部有多高温? 实测过没?
一般开关电源工作最高环境温度 50℃,买的时候看看电源的规格书上指标怎么写的,不是贵的就一定得耐高温,
因为一般的电解电容也有用85℃或者105℃的区别,还有1000h,2000h,5000h寿命 之分,高频变压器一般控制在温升40以内。
超过温度使用寿命衰减的厉害,要么你降额使用,要么购买更高规格的电源或者模块电源好散热些。
注意关注电源规格书上的工作环境参数等,好点的牌子上都会写的。

网友B:
你不看仔细看人家的技术参数,我随便在官网帮你看下。你买的这个电源其实牌子相对于国产的电源来说,
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从做工和用料上看,是大厂的风格,不用去怀疑它的可靠性。
国产的类似等级电源也就100~200肯定买得到,参考明纬 台达的看看。

人家写的很清楚了,降额曲线,工作环境要求范围,对使用地区的海拔还有要求呢,不知道吧? 海拔高了,散热都会受影响的。

如果环境温度超过极限,就算芯片有过温保护功能也没用啊 ,电解电容,变压器,MOS,肖特基都有可能损坏啊,
你这个没炸鸡,说明这电源保护功能还是做得不错的,就算你修好了,继续用还是会坏,因为你环境还是没变。
要修你检查下功率回路的相关器件就行了,信号回路不太可能受温度影响这么大。
建议你还是不要修了,问题的根源不在这里,买个模块电源再加散热器并且降额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问题,鉴定完毕

电源没有问题,是用这个电源的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仔细看人家的技术参数,我随便在官网帮你看下。你买的这个电源其实牌子相对于国产的电源来说,
已经 ...

多谢指点,这两天设备用电风扇一直吹

设备没有散热孔,只能靠外壳导冷了,以后正应当注意使用环境,要不又要损失几百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这两天设备用电风扇一直吹

设备没有散热孔,只能靠外壳导冷了,以后正应当注意使用环境,要不 ...

1)最好实测内部温度在什么范围,考虑用100W的降额使用,不过用100W的还是得实测工作时内部环境温度,实测下实际的负载最大功率;
2)你选的电源系列是40~100W系列,这个规格的电源拓扑一般为反激,效率都在85%左右,效率不会太高,
     可以选用其他拓扑高效率的拓扑结构电源也是一种解决方法,92%左右应该也是做得到的。
3)你这个设备买的时候没用配套的电源吗?他们是怎么处理的?这个电源必须装在里面吗?
4)最好还是用模块电源,500块左右应该买的到可靠的模块电源了,
     模块电源内部温度是均匀的,想办法把模块电源的散热片与设备的壳体连在一起就好办了,利用壳体导热出去就好办了。
     用裸板电源,电源内部器件的温度也是不均匀的,降额也不一定可靠。

网友:
这个直接用国产的代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