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颖的一款单片机,求如何破解其串口ISP协议

楼主(2016-09-14):
中颖的一款单片机,求如何破解其串口ISP协议

网友A:
中颖的哪款呀?

网友:
拿逻辑分析仪去看不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颖的哪款呀?

哈哈这个 4051A

网友B:
新片可以直接用115200的连接,之后发送HEX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片可以直接用115200的连接,之后发送HEX文件

这么说吧,我想就利用芯片自带的bootloader  ,然后通过ARM 给他远程升级

网友B:
发送连接字节  0x55;
读取返回字符
比较读入的字符是不是连接字符"U"
连接成功后
发送擦除命令    ":0200000308FFF4.";
选项":04080610a0c100409D.";    //40 00 c1 a0
数据,IHEX文件行格式,一般64字节(0x40)
返回应答为“.”
最后加密
校验是读出的一段的数据的CRC,对比就好

网友B:
想过用读出的CRC反算数据,不过后来没有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送连接字节  0x55;
读取返回字符
比较读入的字符是不是连接字符"U"

果然是厉害,确实是这样的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过用读出的CRC反算数据,不过后来没有兴趣了

您这边有做过他的远程在线升级吗?

网友:
没有,我做的是本地用的,用ID加密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