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电平检测问题

楼主(2016-09-14):
如图所示,开关S3在关机状态按下可以检测到低电平,开机状态下按下就检测不到。最后我接了10K的上拉电阻,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在开机状态下按下也能检测到低电平。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下。

网友:
没有接上拉电阻,有没有使能内部上拉,端口处于浮空状态,电平是不确定的。

网友:
肯定是程序初始化时把IO内部的上拉关闭了。。。很多芯片复位状态默认是上拉高阻输入模式的

网友:
关机是什么状态。  输入上拉也设置。
最简单方法,使用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