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MS90C385(TTL to LVDS); TPS54331(Buck)3A

楼主(2016-09-14):
+---MS90C385ADP
|       MS90C385-TPS54331.PcbDoc
|       MS90C385.SchDoc
|       MS90C385.SchDocPreview
|       MS90C385ADP.DsnWrk
|       tree.log

网友:
顶一个,看着就是好东西,

网友:
话说能不能说说,为什么这样走线,注意点说下

楼主:
板子,主要就是个要测试验证这两个芯片! 所以TTL用了2.54的排针,方便连接换线! 电源原来用的LM22676(¥2.x),如今TPS54331(¥1.X)!
布局尽量小吧,毕竟样板!
底层地线层,尽量完整,不要被分割的乱七八糟!
信号和振荡布局远离,中间用地线(电源)分割!
这款板子,就这些吧!
哦, 开关电源注意电流回路问题, 反馈回路!

网友A:
没有楼主的软件,文件打不开,请教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楼主的软件,文件打不开,请教用什么软件画的?谢谢

请在论坛,查找!

网友(2016-12-22):
画之前没有看到此贴,要不省好多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