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4串口空闲中断是怎么触发的?

楼主(2016-09-14):
请教各位大神,知不知道STM32F4总线空闲多长时间,会产生串口空闲中断?(数据手册上好像也没查到)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字符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字符的时间。

就是说你所传输的数据的一个字节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字符的时间。

具体时间你是在哪看到的,还是在数据手册上查过?

网友(2017-09-20):
用来截取一个完整的中断帧很方便

网友(2018-09-20):
空閒中斷差不多是一個字符的時間,不過我比較在意你要做甚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