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玩GPS的,有搞RAIM算法的吗?

楼主(2016-09-15):
如题,
深入一点的研究有没有人做过?
或者是有没有哪款GPS自带这个参数?

楼主:
可能描述的不清楚,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主要是想,作为GPS使用者,我想知道当前GPS的可信度情况,
例如当前的定位精度是在10米内,还是1公里内(这个精度肯定是随时在变化的,不可能说GPS模块资料说的5米就是5米,绝对不可能!也可能是误差1公里甚至10公里,我的应用不要求精度一定要多高,但我必须知道的是当前的误差是什么范围的),我使用这个数据后,我要能知道当前的可信度指标,但是这个可信度是怎么得到呢,前提是不依赖于第三方的,完全根据用户的GPS信息得来,
有人研究么?

网友A(2017-02-25):
raim这个东西哪是一般GPS开发用户搞的,航空的GPS提供HFOM,VFOM, 你不做GPS的设备,也无需考虑,用用数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im这个东西哪是一般GPS开发用户搞的,航空的GPS提供HFOM,VFOM, 你不做GPS的设备,也无需考虑,用用数据 ...

关键就是常规的接收机没有这些数据,有的话就不用说,现在大概就是想从常规接收机等效得到.
你们就不用说了啊,本来就专门做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就是常规的接收机没有这些数据,有的话就不用说,现在大概就是想从常规接收机等效得到.
你们就不用说 ...

哈哈,看来回头我在常规机上做个好了,有市场动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来回头我在常规机上做个好了,有市场动力啊。

完全没问题,就把消费类的能等效出来就好了,然后你们专门卖这个模组,我也来买

网友B:
手机上似乎有显示当前精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似乎有显示当前精度多少

能了解到一点原理吗?我好像也有印象的,就是定位的时候会有一个圈一般逐渐变小,感觉就是精度在提高
人命关天的事情,需要可靠的方案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了解到一点原理吗?我好像也有印象的,就是定位的时候会有一个圈一般逐渐变小,感觉就是精度在提高
人 ...

找个熟悉安卓系统和早期安卓套片硬件的问问吧
这个精度提示不同地图都有  不同手机都有  显然是安卓标准API
早期套片集成度没这么高 安卓系统也没现在庞大和复杂 应该能找到GPS硬件部分的资料和驱动资料

我觉得找安卓老司机靠谱

网友:
可能是手机里的GPS提供这个功能?

网友:
看了下  连GPS测试软件都有精度指示  试了两个软件都有  妥妥的标准API

网友:
估计是GPS模块自带的功能  可以输出这个参数   应该也就能买到这种GPS芯片

网友C:
GPS模块输出数据中有当前经纬度,当前经纬度精度,当前高程,高程精度。都有这个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模块输出数据中有当前经纬度,当前经纬度精度,当前高程,高程精度。都有这个数据的。 ...

方便举个例子吗?
是哪一条报文中,GGA,RMC,GS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熟悉安卓系统和早期安卓套片硬件的问问吧
这个精度提示不同地图都有  不同手机都有  显然是安卓标 ...

恩,不需要安卓,
跟应用层没有关系,只和GPS组件本身有关系,
也许是懒没有去看所有的GPS语句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方便举个例子吗?
是哪一条报文中,GGA,RMC,GSA。。。。

4、5、6为经纬高,9、10、11为经纬高的精度。

楼主(2017-03-28):
引用 网友D:
LZ也是醉了,发贴到现在半年了,还没搞清楚这个问题

恩是的,的确没有去搞清
反正项目周期一般都比较长,要彻底搞清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6为经纬高,9、10、11为经纬高的精度。

的确,你给的这个资料看起来就是的了,
是诺瓦泰的模块么?

想请教一下,我不是太清楚,这个语句是不是标准的0183语句里面的呢,如果是厂家自定义的可能就比较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你给的这个资料看起来就是的了,
是诺瓦泰的模块么?

北京的一家,客户提供的,做双GPS测量航向的,2个GPS天线距离2米安装,静止状态下可以提供0.1°精度的航向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京的一家,客户提供的,做双GPS测量航向的,2个GPS天线距离2米安装,静止状态下可以提供0.1°精度的航 ...

仔细看了一下 Novatel 资料,的确是他们公司的的数据手册,但是资料里面描述的好像是他们自定义的格式,普通0183语句中没有的,

网友C:
GPS数据协议NMEA-0183

GPGGA
  GPS固定数据输出语句,这是一帧GPS定位的主要数据,也是使用最广的数据。
$GPGGA,<1>,<2>,<3>,<4>,<5>,<6>,<7>,<8>,<9>,<10>,<11>,<12>,<13>,<14>*<15><CR><LF>
  <1> UTC时间,格式为hhmmss.sss。
  <2> 纬度,格式为ddmm.mmmm(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3> 纬度半球,N或S(北纬或南纬)。
  <4> 经度,格式为dddmm.mmmm(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5> 经度半球,E或W(东经或西经)。
 <6> 定位质量指示,0=定位无效,1=定位有效。
  <7> 使用卫星数量,从00到12(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8> 水平精确度,0.5到99.9。
  <9> 天线离海平面的高度,-9999.9到9999.9米
 <10> 高度单位,M表示单位米。
  <11> 大地椭球面相对海平面的高度(-999.9到9999.9)。
  <12> 高度单位,M表示单位米。
  <13> 差分GPS数据期限(RTCM SC-104),最后设立RTCM传送的秒数量。
  <14> 差分参考基站标号,从0000到1023(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5> 校验和。

上述数据中8为水平精确度。
这个就是你要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数据协议NMEA-0183

GPGGA

谢谢,
这个我也研究过,
水平精度因子,因为是因子,也就说是系数一类的,好像的确能体现出来精度的情况,估计不是直接的值,不知道怎么处理成值,我想可能只有真正做这个的明白?
因为最大99的话,不可能gps精度的值都在99以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