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驱动的320*128屏8080,两个驱动芯片一般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6-09-15):
单片机驱动的320*128屏(找到一款接近的同尺寸屏同产家的,是314*112),8080时序,两个同样驱动芯片共同动,背光LED是12颗蓝光LED6个电阻,背板上有标14.4V估计是LED屏驱动电压,

有个关健字 AFST0470  可能是产家内部芯号也能是别的,是SFTN屏

我那个屏

COG FPC- 40 座

打开屏后,这40个引脚分别引向两颗驱动芯片,大部分左右是并联一分为二过去的,极少数几个脚是单独引向。

我估计可能是两个芯片分别驱动左右各半块屏,一般能用这种方式驱动这么大屏的,会是什么驱动芯片的可能性呢?

1-2    并联  背光  K

3-8        并联  背光  A

9-10  分别接到几个   电阻电容(R11、R13、C3、TH1)感觉像是模式选择又可者是亮度调节电路
11        空、

12-13  单独连接排线到液晶左边驱动模块中
14-24 并联到两个驱动模块中

25-26  粗、并联,可能是GND

27        空

28        到左边驱动芯片中

29        空

30-31        粗、并联,可能是VCC

32        空

33        7根线一起进液晶并且是并联进左右各24个排线中,对称

40        空

网友:
根据我知道的
12864是2个64+64组成的
19264是3个64+64组成的
我想你这个也是类似的吧
猜的
说的不对请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