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基于Qt5和Qwt库写一款虚拟串口示波器!开源源码……

楼主(2016-09-16):
      上学的时候就有做虚拟示波器的想法,出于此想法,自己学习了C#、WinForm、WPF,后来辗转学习了C++、MFC等,出于种种原因,都是学着学着就停了,都没有学成。但期间使用了VisualScope和FreeCars等虚拟串口示波器,当时非常崇拜这些写上位机的大神们,现在学了Qt,发现用Qt写出一款高质量的虚拟示波器比较有可行性(原因后面讲),遂有了自己的计划。在使用VisualScope的时候发现有以下缺点(PS:优点就不多说了,写的时候肯定会吸收的):1、通道数最多只有4个;2、缩放功能使用起来不方便;3、要是能加入一个类似示波器Auto按钮的功能就更爽了;4、只能显示下位机上传数据的波形而不能调节下位机的参数(这个功能在调节PID等应用场景下是非常有用的)。参加飞思卡尔智能汽车竞赛的时候主要使用了FreeCars上位机,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1、界面没有VisualScope看着爽;2、有广告(不过有情可原,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3、下位机协议移植很麻烦,我的规划是提供独立的下位机通信协议源文件,用户只需将源文件添加到自己的MCU工程中,实现部分必要的串口通信函数即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款虚拟示波器软件都不开放源码,不能供大家学习交流。自己当时学习的时候很希望有一个能参考的源码,无奈没有。所以只能自食其力了,不过我的虚拟示波器会边写边开放源码的(顺便实践一下GitHub的使用)。当然写的过程还希望大家能提出宝贵的意见。

楼主:
       现在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觉得用Qt写出一款高质量的虚拟示波器比较有可行性。工作中使用了Saleae Logic逻辑分析仪的上位机软件,觉得Saleae Logic的上位机软件做的非常大气,低调奢华的黑色界面,满满的科技感,而且缩放等使用体验特别棒。而最新的Saleae Logic上位机软件就是基于Qt5写的。既然已经有那么好的类似产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基于Qt5能写出来一款高质量的虚拟串口示波器。

楼主:
    当然,光有别人的好产品不代表自己就能写出来,毕竟,别人的产品只能看个面相不能看到源码。所以,还得找个可以借鉴参考并且有源码的例程(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做得更快更好)。虚拟串口示波器的实现有两大要点:1、串口通信;2、画波形。串口通信Qt5已经支持了,并且带有例程。经过查找资料得知有个开源的跟Qt配套的Qwt库非常适合画波形,就下载下来发现里面有个画波形的例程很有用。现在的初步计划就是阅读这两个例程的源码,读懂源码,再把两个例程组合到一块。接下来我会先把两个例程的源码读懂,做好注释并上传。

楼主(2016-11-23):
现在把Qwt自带的例程“oscilloscope”源码工程上传,因为我的计划是基于这个例程的,所以首先就是看懂这个例程。我仔细阅读并注释了这个例程的源码,并用Visio文档以类视图的形式分析了整个例程的架构。现在把带有注释的源码和Visio文档共享到GitHub上。GitHub链接:https://github.com/WXLmjr/VirtualOscilloscope_Qt.git

网友A(2016-09-16):
支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C#感觉也不错

网友B:
我以为是用pyqt写呢,不过还是非常支持开源项目

网友:
我还停留在QT4上

网友:
  能测多少MHZ的信号呀?

网友:
之前有个坛友用C#写了一个有如此功能的串口示波器,可以参考下

网友:
基于PC的明显比基于嵌入式ARM板跑的快(主频不一样)。

网友C:
QT5到底穩不穩?  沒接觸過QT   正想學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aleae Logic  肯定是用 批量传输不会用 串口。
Qt5内置的中串口  好像不是很稳定 , 你可以 移步 www.qtcn ...

Qt5中的串口不会不稳定的, 说不稳定的是使用的不对/不合理, 这个库我Qt4就用过了, 感觉挺好的, 虽然因为不是太适合自己,后面自己直接调的API库。 我觉得是当时最好的第三方库。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5到底穩不穩?  沒接觸過QT   正想學一下

你想干什么, 还用考虑这种成熟的商业框架稳不稳定?

网友:
qt还是不错的,

网友:
nxp有一个开源的基于qt的逻辑分析仪和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 labtool,基于usb传输的,可以直接使用那个软件,不用开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啊。 Qt5内置的中串口, 不如 第三方的稳定, Qt4 肯定是第三方的。 到 Qt5 才有内置。 ...

我知道, 你自己去研究下qt5中的串口是哪来的, 这要从网上最容易搜到的qt相关的串口库qextserialport说起, 某人基于某些原因想修改/重构这个库,但是后面发现重构不如重写,于是有了QtSerialDevice这个库(不过好像流传度不如前者,至少国内是), 再后来又了Qt5, 再后来作者说停止维护这个库了,因为要并入Qt5了, 这就是QSearialPort,这个某人,印象中是俄罗斯的, 不知道会记错不。

我看过代码他们的代码, 虽然名字不一样了,但是代码是基本一致的。 再说了作为一个商业框架,真有那么多严重问题,经过这么多版本还不去修正也说不过去啊。

网友:
用USB吧,串口速度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 Saleae Logic  的第一版 不是 Qt 写的。 后来的版本才是 , 用 Qt 的目的在于 跨平台。

做 虚拟示波 ...

第一句的看法不同,感觉第一版不用主要是那个GPL杀伤力太强了,这对pc端用qt做软件的感触太深了,在NOkia收购qt之前, qt写的pc端软件远没有LGPL后那么广泛,那时候搜索qt的中文资料要么没有, 要么很古老。 nokia改成lgpl后,那中文资料/文章,如雨后春笋般的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大量涌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 Saleae Logic  的第一版 不是 Qt 写的。 后来的版本才是 , 用 Qt 的目的在于 跨平台。

做 虚拟示波 ...

用USB做虚拟示波器的话,需要专门的硬件,我的定位是在普通的MCU上调试程序时使用,所以用了串口通信。某宝上已经有很多虚拟示波器了,我看到一款梦源实验室做的,上位机是基于专门针对虚拟示波器和逻辑分析仪的开源软件架构sigrok(http://sigrok.org/)做的。做一款真正的虚拟示波器需要太多精力,我只是想做一款虚拟串口示波器,进而学习Qt5,硬件就不单独做了。不过还是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去研究下qt5中的串口是哪来的。
-------------------------------------------------------------- ...

很认真的以串口为关键字搜了下, 翻了5页,没找到所谓的大牛发的帖子说有问题哦, 有的话给出链接我去见识下。我转行做pc端软件,用什么接口不是我说了算的。qt串口用的也算不少,但真没觉得有多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一直在关注  Saleae Logic。
我能说 Saleae Logic  的第一个硬件破解 是我发的吗? 当然 很简单, 6 ...

这个没什么关联性吧,一个硬件一个软件,我们都是推测他用不用qt的原因,猜测而已。和是不是你破解真没关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用pyqt写呢,不过还是非常支持开源项目

刚学习Qt没多长时间,第一次听说PyQt,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QT5到底穩不穩?  沒接觸過QT   正想學一下

Saleae Logic上位机软件就是基于Qt5写的,有成熟的商业软件做先驱,稳定性应该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推测他用不用qt的原因。
------------------------------------------------------------------- ...

哈哈, 其实主要是本人特别喜欢qt(带我从电子行业走向软件行业),就多说了几句,希望不要介意。但是也是一个巧合才知道qt的,我本来是搜MFC的问题的,看了几个小时的书,就把MFC扔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aleae Logic上位机软件就是基于Qt5写的,有成熟的商业软件做先驱,稳定性应该不用怀疑。 ...

还有建筑行业软件NO.1广联达也用Qt, 另外大家可能更熟悉的WPS,另外大家鄙视的数字公司也有用qt,还有谷歌地球那个程序也是。

网友:
国内的金思拓也很好用,软件界面也很好看。

网友:
最近也打算学一学QT,做电机上位机,收藏,关注楼主进度

网友F:
怎么不用QCustomPlot呀,这个功能和QWT一样,比它好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Qt5中的串口不会不稳定的, 说不稳定的是使用的不对/不合理, 这个库我Qt4就用过了, 感觉挺好的, 虽然 ...

QT5的串口接收中断时,接收长度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用QCustomPlot呀,这个功能和QWT一样,比它好用的

刚听说,到时候试一下,Qwt的使用的确让我费了一番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G:
QT5的串口接收中断时,接收长度是随机的

任何一个库都是这样的,这是操作系统造成的,因为操作系统不是实时操作系统。西门子还是哪个公司的实现方式就是自己写类似操作系统的内核,会在操作系统启动前启动,然后再引导操作系统。

网友H:
不会上位机编程,正在准备自学c++。请问LZ,C#和Qt还有C++哪个值得学习?

网友:
支持楼主,虚拟示波器要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上位机编程,正在准备自学c++。请问LZ,C#和Qt还有C++哪个值得学习?

如果是嵌入式系统行业,最好学习C++,然后学习Qt编程,夸平台特性比较好。如果是纯软件行业,那还是学习C#好,学完之后,不止能写上位机,还有很多用途。如果你要学习C++,我给你推荐一本经典书籍《易学C++》。C#和C++最重要的就是面向对象的思想,差不太多。我最开始的时候是看传智播客的教学视频学习的C#,后来要C++计算机等级考试,看了《易学C++》,做了几套C++试卷,学习C++花了一个星期左右,就通过C++二级了。因为C++和C#基本思想和知识差不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QT5的串口接收中断时,接收长度是随机的

从串口接收一帧数据,到画波形控件把一帧数据画出来,肯定要用到多线程。初步打算使用QSemaphore信号量类,来同步数据的产生与消耗。这样的话,即使接收长度随机影响也不大。

网友:
关注一下,最近我也在找这样的东西。没好用现成的。

网友:
用网络传输也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还有建筑行业软件NO.1广联达也用Qt, 另外大家可能更熟悉的WPS,另外大家鄙视的数字公司也有用qt,还有谷 ...

不是说随着Android大行其道,QT没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USB做虚拟示波器的话,需要专门的硬件,我的定位是在普通的MCU上调试程序时使用
--------------------- ...

在工作中,经常需要观察数据波形,如观察加速度、陀螺仪波形,调节PID,或者观察某些传感器的数据。这些工作的数据量不是很大,用串口就能完全符合要求,再说串口通信比USB简单多了,很多使用者可能都不会USB协议。有些项目的MCU可能根本没有USB外设。我不是要做通常意义上的ADC转换示波器,只是做虚拟串口示波器。不过您的建议对需要使用USB的场合或朋友有指导意义,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随着Android大行其道,QT没落了么?

Android能统治手机,但统治不了桌面,统治不了多平台,而这些是Qt能做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不是说随着Android大行其道,QT没落了么?

那叫桌面软件开发没落, 而不单止qt, 现在火的是移动端和互联网. 上面说的和安卓都没什么关系哦, 都是指桌面软件

网友:
支持 不错 一直在用QT4

网友J:
串口中, (C++builder串口控件)Victor 串口 VCL 控件 是最稳定的,任何情况,都不会当机。

Qt的串口,按照正常操作使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没有考虑一些异常情况,如USB转串口的异常拔插等特殊情况,有事容易当机。

QT5的内置串口,本质就是Qt4中的原来的第三方串口控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以前一直在关注  Saleae Logic。
我能说 Saleae Logic  的第一个硬件破解 是我发的吗? 当然 很简单, 6 ...

大侠,现在是不是官方修改了什么,用以前的iic文件连不上了,插usb没反应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工作中,经常需要观察数据波形,如观察加速度、陀螺仪波形,调节PID,或者观察某些传感器的数据。这些 ...

硬件基于哪个呢?自己搞一个还是有现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串口中, (C++builder串口控件)Victor 串口 VCL 控件 是最稳定的,任何情况,都不会当机。

Qt的串口,按 ...

的确是的,我的usb转串口就有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目的主要是学习。
串口成了,USB自然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 以前的iic文件 。 你的用最早一版的软件。

你又可以用的64bit软件么?现在上64bit了,新的用不了。麻烦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硬件基于哪个呢?自己搞一个还是有现成的?

这是一个工具,在嵌入式工作中,有很多地方都需要观察一下数据的规律。不限制在一款硬件,只要硬件有串口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串口中, (C++builder串口控件)Victor 串口 VCL 控件 是最稳定的,任何情况,都不会当机。

Qt的串口,按 ...

前些天在跑Qt5自带串口终端例程的时候,用了芯荣半导体的USB转串口芯片XR21B1421做实验,每当断开串口连接的时候,电脑(Win7 64bit)直接死机蓝屏。最后在Exar官网上更新了USB转串口芯片的最新驱动就没事了。看来Qt5串口的适应性不是非常完善啊!不过我不能因为一个串口不稳定就转学C++ Builder吧!有办法把Cictor 串口 VCL控件用到Qt里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用QCustomPlot呀,这个功能和QWT一样,比它好用的

Qwt和QCustomPlot相比,除了画波形空间外,还有旋钮控件、温度计控件、滚轮控件、仪表盘控件、指南针控件等。我在学习使用Qwt的时候,的确绕了很多弯路,比较复杂。而QCustomPlo貌似只需要给工程添加两给源文件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复杂了。不过要是还需要使用别的控件,那还是得选Qwt呀!像四轴飞行器的地面站上位机上面就有指南针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C#感觉也不错

C++对应C#    Qt对应WPF     QML对应XAML。发现两者都有对应相似的地方。学会一个应该另一个也不难了。

网友:
看到QT的讨论 我很热血啊

用QT一年了,觉得这个很爽!

网友M:
也发一个自己做的,C# visifire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发一个自己做的,C# visifire控件

很漂亮啊,是否可以把这个控件传上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然,光有别人的好产品不代表自己就能写出来,毕竟,别人的产品只能看个面相不能看到源码。所以,还得 ...

有一个问题,之前写的软件都是在MCU上的,规模不是很大,现在觉得这个软件项目的代码量比较大。如果不规划的话,凭借脑子肯定会很乱。有没有像流程图、UML或者敏捷开发等方式可以指导这个稍微大型一点的软件项目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侠,现在是不是官方修改了什么,用以前的iic文件连不上了,插usb没反应 ...

软件不能升级吧

楼主(2016-11-23):
引用 楼主:
现在把Qwt自带的例程“oscilloscope”源码工程上传,因为我的计划是基于这个例程的,所以首先就是看懂这个 ...

我会持续把更新提交到GitHub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C++对应C#    Qt对应WPF     QML对应XAML。发现两者都有对应相似的地方。学会一个应该另一个也不难了。 ...

学习了,QML对应XAML

网友N:
引用 楼主:
刚听说,到时候试一下,Qwt的使用的确让我费了一番功夫。

使用  QtChar,这个是qt自带的,很好用,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使用  QtChar,这个是qt自带的,很好用,相当不错,

哈哈,谢谢!又涨知识了。把我搜到的一篇QtChart科普文章链接粘上:http://blog.csdn.net/czyt1988/article/details/51399341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把Qwt自带的例程“oscilloscope”源码工程上传,因为我的计划是基于这个例程的,所以首先就是看懂这个 ...

Qt的线性绘图控件有大名鼎鼎的Qwt,ChartDirector,小巧玲珑的QCustomPlot,当然还有自家的QtChart。长久以来QtChart在Qt家族里一直是收费的模块,只有商业版才可以使用,但Qt5.7之后将开放其权限,可参见:Qt 5.7 亮瞎眼的更新。下面将介绍如何安装QtChart并进行简单的绘图。

网友:
然后呢?楼主继续啊

网友:
先留个记号啊,正在学习QT。支持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谢谢!又涨知识了。把我搜到的一篇QtChart科普文章链接粘上:http://blog.csdn.net/czyt1988/artic ...

相互学习,好像只有qt5.7以上才有的,

网友:
QT5串口非常好用,用的thread驱动的

网友(2017-02-25):
很好的参考例程,谢谢了

网友:
不错,漫漫的干活

网友:
我用delphi做的逻辑仪界面。没硬件可以点击虚拟显示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串口中, (C++builder串口控件)Victor 串口 VCL 控件 是最稳定的,任何情况,都不会当机。

Qt的串口,按 ...

Victor 的作者我见过,现在还在搞开发,用的C++ BUILDER最新版

网友:
怎么感觉这些东西用LabVIEW做起来很容易啊,不太懂

网友:
我也请教一个, 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界面也超炫的。
attach://363545.jpg

网友O:
引用 网友D:
那叫桌面软件开发没落, 而不单止qt, 现在火的是移动端和互联网. 上面说的和安卓都没什么关系哦, 都是指桌 ...

用Qt做出来的软件,用到产品上是不是还要交版权费?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用Qt做出来的软件,用到产品上是不是还要交版权费?

不需要

网友(2017-04-06):
这个要学习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目前也想学习一下基于QT5的串口虚拟示波器,然后在加上一些逻辑分析。

楼主(2017-10-26):
引用 楼主:
用USB做虚拟示波器的话,需要专门的硬件,我的定位是在普通的MCU上调试程序时使用,所以用了串口通信。某 ...

该项目作者已经将上位机开源,GitHub:https://github.com/DreamSourceLab/DSView

网友:
确实移动开发兴起,桌面没落。
尤其QT在移动开发上不受待见了

网友(2017-12-29):
引用 楼主:
该项目作者已经将上位机开源,GitHub:https://github.com/DreamSourceLab/DSView

楼主你的上位机还在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嵌入式系统行业,最好学习C++,然后学习Qt编程,夸平台特性比较好。如果是纯软件行业,那还是学习C ...

多谢分享!
这书不全呀?
18章都没有了,只有标题

网友(2018-09-15):
引用 楼主:
该项目作者已经将上位机开源,GitHub:https://github.com/DreamSourceLab/DSView

好可惜啊,自己不会Qt。。

网友:
得学习一下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发一个自己做的,C# visifire控件

你使用的visifire是舊版的GPL還是新版需要購買的license。

网友:
不错哦 Qt 可以做出很多好的东西

网友(2018-10-26):
引用 楼主:
该项目作者已经将上位机开源,GitHub:https://github.com/DreamSourceLab/DSView

你的程序里没有看到串口?

网友:
强! 最近在学习PyQT,QT做的界面真不错。

网友(2019-10-10):
又太贱了,这种很少有坚持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