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 RTK 测试

楼主(2016-09-16):
最近接近完成了RTKGNSS模块的编程工作 ,剩下基本上就是完善软件的可靠性和性能了。这不, 是骡子是马拉先拉出来试试再说

测试很简单,就是等RTK解算收敛之后, 在地上饶了几圈,记录RTK结果和原始观测数据

蓝色的线是RTK实时解算结果,红色的线是根据记录的原始数据后期用常规GPS解算结果。可以看到RTK结果很平滑,可以反映出几次路径之间的细小差距。 常规GPS结果可以看出来画圆,但是噪音就大很多,

如果看半径的话更加明显,蓝色的是RTK输出,可以看到半径的浮动在20厘米左右,单独GPS解算就粗糙很多,最大可以有超过1.5米的浮动

单点的没有仔细测试,但是大约是10到20厘米之间的状况,没有长时间测试因为GPRS的流量很贵。。。。

硬件平台在以前的帖子中说过,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3521-1-1.html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0370-1-1.html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楼主能解释一下吗

好吧,果然sofast

我刚刚把图片弄上去,打算看看GIF能不能正常显示, 然后就有回复了

网友:
请问楼主,RTK是用哪家提供的数据呢?

网友:
刚测试了,4000买的一套的 RTK模块,19颗卫星,精度在2cm 左右,确实不错!M7 跑RTKLIB ,好像论坛里人做的·。

楼主:
RTK 参考数据从GPRS传过来 数据源是自己做的同样的模块在固定位置上传的

楼主:
m7 跑rtklib应该差不多 移植工作量不小

楼主:
我的测试数据好像是18-20个观测到卫星 使用14个

楼主:
rtk精度我不是很清楚怎么算的 如果长时间算平均 应该能到亚厘米 如果算短时间最大偏差 可能在厘米附近 长时间最大偏差 可能在分米附近  每家的算法都差不太多 主要是解决波长整数倍的方法不太一样 输出滤波不太一样吧

网友:
用M8T模块做RTK 是不是比M8N 精度要高点。

网友(2017-07-06):
引用 楼主:
RTK 参考数据从GPRS传过来 数据源是自己做的同样的模块在固定位置上传的

请问基准站那边你是如何搭建的呀,自己用什么建立的服务器呀。

网友(2017-12-20):
LZ有没有RTK原理相关方面的资料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