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成本/低精度的交流电流采样方案

楼主(2016-09-16):
如题:想采集0.5~4A范围内的交流电流,精度要求不高,偏差0.3A就可以接受
看到某宝上有那中5A转20mA的 小电流互感器,
然后肯定是得把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小电流接到采样电阻上了。
就后边不会了,怎么把电阻上的交流电压测出来呢?我想如下:
1、用肖特基二极管整流,用单片机测直流电压?
2、用专用芯片,配合单片机使用?
3、还是直接测电阻上的电压,经过算法换算?

请各位前辈指点
另外,祝在节假日期间还在逛论坛的坛友,节日快乐。

网友A:
简单的 方法就是 用 电表芯片  便宜 好用

网友B:
电阻采样之后,用mcu采集,采集出来的sin波形,可以计算峰峰值,然后计算出有效值。
也可以用定时器驱动adc,然后使用均方根平均值,直接算出 有效值

网友:
运放建议双电源的,还是求有效值比较准确,实际采集的电流可不是正弦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 方法就是 用 电表芯片  便宜 好用

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

网友:
还是用你说的这种互感器吧。如果用电表芯片,可能你还要附加一个辅助电源。

网友C:
互感器太贵了。不是最佳方案

最佳方案还是用SOP8封装的电表芯片,电源采用阻容降压解决,跟后端的单片机用一个光耦隔离通讯。

这个方案我在用,靠谱。

网友:
楼上来个芯片型号推荐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太贵了。不是最佳方案

最佳方案还是用SOP8封装的电表芯片,电源采用阻容降压解决,跟后端的单片机用 ...

互感器也就一块多钱呀,加个运放组成的精密整流总成本3块以内可以做到很高精度了,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方便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互感器太贵了。不是最佳方案

最佳方案还是用SOP8封装的电表芯片,电源采用阻容降压解决,跟后端的单片机用 ...

什么型号的?

网友E:
fc7758好象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fc7758好象可以

fc7758就是个坑,亲测过

网友F:
铜丝采样,抬高地,单电源运放放大,进AD,均方根算法算有效真

网友:
精密整流后接电容变成直流,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铜丝采样,抬高地,单电源运放放大,进AD,均方根算法算有效真

同意。。。。。。。

网友G:
我会用ACS712或者互感器,adc直接采样,计算rms也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会用ACS712或者互感器,adc直接采样,计算rms也非常简单;

你好  直接采样,怎么算rms啊?提供下思路好吗?

网友:
互感器输出后,双极性采样或者抬高后单极性采样,
按照每周波16点或其他点数,计算DFT,算出结果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觉得方法确实很多啊,精密整流好像用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直接采样,怎么算rms啊?提供下思路好吗?
/**
* @defgroup RMS Root mean square (RMS)
*
*
* Calculates the Root Mean Sqaure of the elements in the input vector.
* The underlying algorithm is used:
*
* <pre>
*         Result = sqrt(((pSrc[0] * pSrc[0] + pSrc[1] * pSrc[1] + ... + pSrc[blockSize-1] * pSrc[blockSize-1]) / blockSize));
* </pre>
*
* There are separate functions for floating point, Q31, and Q15 data types.
*/

以上是CMSIS DSP Library 中arm_rms_f32函数的解释,举例1ksps采样100个点 计算平方和 再sq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互感器也就一块多钱呀,加个运放组成的精密整流总成本3块以内可以做到很高精度了,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方便 ...

您好,这种精密整流电路,运放供电必须用负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采样之后,用mcu采集,采集出来的sin波形,可以计算峰峰值,然后计算出有效值。
也可以用定时器驱动ad ...

谢谢您,但是我没看懂这个电路图的原理和作用呢,不好意思。

网友H:
电流互感器直接可以输出直流有效值的。不用运放,两片54c二极管,负载电阻放二极管后面,然后rc滤波,万用表直流电压读数,精度很高了。

网友:
还有,你必须要隔离嘛?不隔离可以更低成本。

网友:
如果隔离就精密互感器加全桥后接负载电阻,精度棒棒的。不要问小电流时线性问题,这样会显得你很RZ。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种精密整流电路,运放供电必须用负电压吗?

对的,如果没有负压那就相当于半波整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流互感器直接可以输出直流有效值的。不用运放,两片54c二极管,负载电阻放二极管后面,然后rc滤波,万用 ...

谢谢, 请问您是这意思吗?半波整流吗?54C二极管是型号为54c的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1,用MCU+运放+锰铜,价格最便宜,MCU 10位ADC足以!很容易满足你这个要求,我做过类似的方案!不用做整流,太麻烦,成本还高!
2,用MCU+计量芯片+锰铜,开发难度最小,精度高!计量芯片选择钜泉、锐能微、ATMEL、芯海等等!不过你这个精度用计量芯片有些大材小用!
  当然锰铜可以替换为电流互感器

网友:
这个好做,单芯片HY11P52+锰铜丝,就可以搞定

网友:
单相计量芯片又不贵

网友:
对个毛线啊,全桥整流,然后再接电阻去。。。必须全桥。

网友H:
两片54c二极管,这样。

网友:
二极管型号是BAT54C,用这个的目的是压降比较低,可以保证在特别小的电流时的测量线性,如果不去测特别小的电流,可以用4个1N4148二极管。。。

网友H:
这样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很高,RL用1%的,RC滤波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样测量精度可以达到很高,RL用1%的,RC滤波无所谓

谢谢您
也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ATT7031简单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两片54c二极管,这样。

请问你这个是桥式整流吗? 另外用两片BAT54C怎么整一个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是桥式整流吗? 另外用两片BAT54C怎么整一个桥出来?

我看也是,绝对板波整流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很不错的思路!

网友(2016-11-30):
引用 网友H:
两片54c二极管,这样。

请问下,你这个是要怎么算的呢?

网友:
1, 精密整流;
2, 叠加直流直成份(电容耦合到电阻分压中点), 直接送到ADC口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建议后级直接整流后负载并个电容和电阻,当直流信号来采集。

网友J:
这可能是简单的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可能是简单的了

50hz RC常数得多大啊 !?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请问你这个是桥式整流吗? 另外用两片BAT54C怎么整一个桥出来?

bat54C  是双两极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K:
bat54C  是双两极管

我知道一个54C加一个54A能做一个桥, 两个54C我是想不到怎么做一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知道一个54C加一个54A能做一个桥, 两个54C我是想不到怎么做一个桥。

是的,其实应该是两个 54S

网友:
引用 网友K:
50hz RC常数得多大啊 !?

右侧两个分压电阻均为100K的话, 1uF的电容就绰绰有余了
f=1/2paiRC=1/(2*3.14*50000*0.000001)=3.18Hz

网友(2018-04-28):
学习中 AC电流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