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偶与铂电阻标定的仪器的设计

楼主(2016-09-16):
最近要做温度方面的仪器,想做个简要的标定仪器,标定热电偶,要输出精确毫伏值,标定铂电阻,要输出精密电阻值。
请教大家,输出精确毫伏值和精密电阻值,电阻如何设计,有专用芯片吗。

网友:
买过程校验仪,各种精度都有

楼主:
主要想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想自己做。

mos管,控制导通程度,就可模拟电阻了,参考电子负载的原理。

楼主:
多谢楼上。热电偶电压,用24位DA吗?

网友B:
热电偶标定做过,12位DA即可,关键是电路本身需要标定

网友:
标定电阻,最佳方法是买几个万分之一的标准电阻做实物基准。别指望拿什么东西做个可调的超精密电阻。你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控制导通程度,就可模拟电阻了,参考电子负载的原理。

温漂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热电偶标定做过,12位DA即可,关键是电路本身需要标定

不说精度的都是流氓。
哈哈,我也可以说八位就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说精度的都是流氓。
哈哈,我也可以说八位就够

精度,没做过,用万用表毫伏档做的标定,输出电压0~20mV,对应的DA输入值为100~3000

网友A:
要有电压和电流测量反馈回路吧,这样温漂应该就不那么明显了吧。以前做过简易的恒流负载,没看出温漂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电压和电流测量反馈回路吧,这样温漂应该就不那么明显了吧。以前做过简易的恒流负载,没看出温漂有很 ...

你控制电流当然好做反馈,只要串个小电阻,控制电阻上的电压就行了。
但要输岀一个电阻,就不是那么好做反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