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测电阻的问题~~~~~听说标题要长~~~~~.....

楼主(2016-09-16):
需要单片机测量阀门中电位器的阻值,问题是阀门的电源是12v的,单片机ad的输入不能超过5v,那该怎么测?只串联个样值电阻测分压不行吧?如果能帮画个电路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最省事的做法是,把电位器的电源线接到单片机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省事的做法是,把电位器的电源线接到单片机电源上

不能这样,这单片机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加限流电阻,利用单片机内部的或者外加的钳位二极管

网友:
阀门的电源是12v的,
但你确认电位器的电源是12V吗?

若电位器的电源与你的单片机的电源一样,直接进单片机的AD,精度最高。
比你的电源高,电阻分压,再进单片机的AD,当然精度会有影响。

网友:
电阻分压就是了

网友:
阀门中电位器的输出电压运放跟随输出,电阻分压,运放轨对轨,12V供电

网友(2017-03-25):
再用电阻分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