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can入门问题,如果发送冲突,硬件会自动重发么?

楼主(2016-09-17):
如题。
can总线,如果发送冲突,底层硬件会自动重发么?是不是不用软件控制就会自动重发,直到发送成功?

网友:
配置时有个控制位管是否使能自动重发

网友:
NART,好像是这个.

网友A:
还要看芯片是否支持自动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芯片是否支持自动重发

我不是想问芯片是否支持,我的意思是标准的can协议,规定是怎样的?
还是标准就规定了,可以选择设置是否需要重发?而有的芯片支持,有的不支持?

网友:
can是物理层,协议是应用层,协议有很多种,也可自定义

网友:
会,只有没有busoff

网友:
有重发,但是也有故障超时。超过一定时间,会丢掉的。

网友(2017-01-22):
学习了,都是大牛啊

网友B:
协议明确要求发现冲突时低优先度停止,然后重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协议明确要求发现冲突时低优先度停止,然后重发。

正解

网友:
发送错误会导致重发,可以设置为禁止重发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