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入手一台万用表.之前用过FLUKE17B+.想买台好的.请建议

楼主(2016-09-17):
最近在华强北买的FLUKE17B+电池弹片断了!!
可能是电池漏液而腐蚀了这个弹片。
问题:
1是电池问题?我用的游标卡尺.电池弹片也有被腐蚀!是电池问题?
2要是不是电池。那是我在华强北买到假货?到功能很好啊!是高仿?
----------------------------------------------------------------------------------------------
目前拿回数年前的VC9806   VC9807
简直要命。就像用了几年智能手机突然坏了.换上诺基亚撑了几天那种感觉!

市场上很多万用表。
优利德。胜利的。。。。。。
但为何国产和FLUKE差那么多?!
有些国产4位半还比不上FLUKE17B+贵
纳闷!

请推荐一款万用表。

网友:
看钱说话.
预算是多少?

网友A:
那个弹簧片很脆的,我拆电池时就搞断过一次。

网友:
你不如淘宝买个簧片自己修?  其他的都不如这个17B

网友:
多花点钱,买个优利德UT171,181,绝对比17B+好多了。

网友:
福禄克低端表实在太慢

网友B:
买了个15B,测通断生不如死,反应太慢。

网友:
FLUKE187,淘一淘还能买得到,比287之类的好用,实在买不到可以买87VII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15B,测通断生不如死,反应太慢。

买B+啊,速度比以前快多了,价格又没差多少。

网友:
一块VC97用了快10年了,一直很安逸,除了精度低点(三又四分之三)。
FLUKE用过,也没觉得怎么出众,如楼上所说通断档墨迹,但确实皮实可靠。
换极片是明智选择。

网友A:
17B+和115C都在用,感觉还是17B+好用,115C就是多了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结果和台式34401对比发现115C测真有效值还不准。
115/7C好处是用9V电池,个别测LED场合好点,再就是单手持表更适合现场操作,其余功能没感觉比低端的15/17B+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了个15B,测通断生不如死,反应太慢。

赞同 电阻也是自动量程很慢  后来换115c好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7B+和115C都在用,感觉还是17B+好用,115C就是多了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结果和台式34401对比发现115C测真 ...

测量电阻的速度的比起来谁快啊, 我用117c, 通断档的速度非常快, 只要有接触就会响, 从一排管脚中找一个管脚非常方便, 划一下就知道了

电压的测量速度也很快, 有效值估计117c 和 34401的 波峰系数不一样, 复杂波形不一样也正常, 我感觉117系列的稳定性还是相当好的

网友:
FLUKE 15、FLUKE 17用的电池簧片的材质有问题,按理应该是弹性很足的,实际是很脆。同事有个表新的没用过,拿出来簧片就断了!后来拿铜片自己弯了一个!

网友:
fluke 115c,一般还是够用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弹簧片很脆的,我拆电池时就搞断过一次。

恩,当年我也这么搞坏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B+和115C都在用,感觉还是17B+好用,115C就是多了真有效值测量功能,结果和台式34401对比发现115C测真 ...

好吧,那我去买8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B+啊,速度比以前快多了,价格又没差多少。

搞错了,说的就是15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电阻的速度的比起来谁快啊, 我用117c, 通断档的速度非常快, 只要有接触就会响, 从一排管脚中找一个管 ...

B+改进了电阻测量速度,现在很快了,至于通断测量速度倒真没关注,对我来说都够用吧。要说B+的普遍反应的缺点,就是自动关机后需要转回OFF后重新开机。

网友:
自动档的万用表太慢,习惯用手动的

网友:
我之前的17B也是弹簧片断了,在某宝上买了一个弹簧片,17块一个,现在还在用

网友:
Fluke的低端表千万不要买;测量响应速度不是一般的慢;如过不常挪动买个Agilent34401比较合算;可以做高精度测量。

网友D:
要买就买Fluke自家芯片的型号,117,87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买就买Fluke自家芯片的型号,117,87等

115C  呢?

网友:
直接换个电池弹片啊

网友:
17B+ 上来就把小电流档搞废了,一个保险丝好几十。下回要是再买手持的,15B即可,然后攒钱买个好的台表34410A。

网友(2018-09-10):
>买了个15B,测通断生不如死,反应太慢。
how long it tak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