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C语句怎么编写?

楼主(2016-09-18):
初学C语言,还望前辈们指导

网友A:
程序无非就是 顺序,分支,循环。 你流程图都画了,按着流程图写就是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无非就是 顺序,分支,循环。 你流程图都画了,按着流程图写就是了啊。  ...

汇编是好写,可是初学C语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无非就是 顺序,分支,循环。 你流程图都画了,按着流程图写就是了啊。  ...

可否写个简单的模板学习一下呢

楼主:
想出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汇编是好写,可是初学C语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呢

汇编都弄了,这,不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出来了,谢谢大家

楼主想出来了也分享一下嘛,我也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出来了,谢谢大家

顺便把你用汇编语言写的也分享一下。。。

网友:
一堆if else就可以了!

网友D:
逻辑复杂不建议用if else ,用状态机 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便把你用汇编语言写的也分享一下。。。

用了20多年汇编了,以前要学习人家代码就反汇编成汇编代码,现在开始都反编译成C代码了,为了移植方便,目标是反编译后的代码再编译后要与原目标代码一致,这样就需要对C编译的控制要很精通才行

网友:
楼主懂汇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20多年汇编了,以前要学习人家代码就反汇编成汇编代码,现在开始都反编译成C代码了,为了移植方便, ...

楼主老司机啊,用了二十多年汇编,

网友:
if(1)
    {
    return ;
    }
else
    {
    switch()
        {
         case 2:
           if 6
          else
        break ;
        case 3:
          if 7
         else
        break ;
       case 5:
       break ;
      default
    }
}

网友E:
用了二十多年汇编没学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二十多年汇编没学C?

只会z80也就是8085,x86,51,196,pic,和TMS320C28XX,因为大量移植的需要刚学C,发现很容易上手
老兄用的是哪些汇编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汇编都弄了,这,不难吧

我刚刚进入现在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位老工程师一般情况下是使用机器码编写的程序.只有特别复杂的才使用汇编...我是直接一头雾水.(我记得我还有一本他某个机器码程序的打印本,不知搬家时是否丢掉.国庆假期找找看)

网友:
例如模拟IIC,时序要求严格的地方, 还得用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刚刚进入现在这家公司的时候,有位老工程师一般情况下是使用机器码编写的程序.只有特别复杂的才使用汇编 ...

我刚开始根本没电脑,都是在纸上汇编的,汇编多了就直接用机器码编写了,说句实话这段时间才是最赚钱的,我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我人生最成功的一个产品,并赚了第一桶金,10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还占那时的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根本没电脑,都是在纸上汇编的,汇编多了就直接用机器码编写了,说句实话这段时间才是最赚钱的, ...

膜拜前辈!我现在都把汇编差不多忘记了

网友:
我觉得懂汇编的都是牛人。。。。。。。

我是不懂了,看不懂,每一种单片机的构造都不一样怎么用汇编?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处理,都是判断。。

网友:
汇编太牛逼了!

网友(2016-10-20):
汇编语言,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很有必要学习汇编语言~~

网友:
大家的等级都比我高啊,,小弟膜拜各位大哥~~~~~~~

网友:
>>>汇编多了就直接用机器码编写了

网友G(2016-11-23):
引用 楼主:
汇编是好写,可是初学C语法,就是不知道怎么写出来呢

能写汇编不会写C。。。。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写汇编不会写C。。。。

一开始就是z80单板机汇编开始的,还必须手工汇编和手工机器码敲入,习惯了

网友:
唉,俺现在才是半桶水。。。。。。。。。。对于我来说你们都是大神

网友H:
引用 楼主:
用了20多年汇编了,以前要学习人家代码就反汇编成汇编代码,现在开始都反编译成C代码了,为了移植方便, ...

反编译成C代码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反编译成C代码用的什么工具?

都是手工的啊

网友:
一开始学的是汇编,编到自己都看不过来了,后来一直有人说C是高级的必然取代汇编。就学了C忘了汇编,怀念啊!有时间还得学啊。

网友(2016-12-23):
汇编就是在实体店买东西,看到就可以拿了。C语言呢,就象是网购,经过快递才到手上。

网友:
实在不行   搞很多goto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逻辑复杂不建议用if else ,用状态机 switch

这个我支持,从一年前基本转到了switch结构。
程序后期的可读和可维护性大大提高。

网友:
25年前学了一段时间51汇编,111条指令,学得头晕脑胀的,也就不了了之。去年接触c51,上手很快。前段时间要用到pic芯片,35条指令,看了两天汇编就能上手。烧录后用逻辑分析仪查一下,修改烧录ok。

网友:
看着楼主想起了当年的自己,老师只教汇编,C全是自学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就是z80单板机汇编开始的,还必须手工汇编和手工机器码敲入,习惯了 ...

呵呵 以前是学Z80的,做试验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单板机,上面有按键,每次老师上完课去做实验最怕的就是输入完成了结果不对,发现漏了好几个没输进去,抓狂了,一节课就这么折腾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 以前是学Z80的,做试验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单板机,上面有按键,每次老师上完课去做实验最怕的就是输入 ...

难得遇见同时代朋友

网友:
你这流程是典型的汇编思维,用C可以实现,不过结构不好,不如你说需求,大家讨论下怎么实现最优?

网友:
少量的汇编转C还好,量大的话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