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移动电源睡眠后,怎样设计外部电路将其唤醒!

楼主(2016-09-18):
现有一个项目,使用移动电源供电,
当外部控制板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移动电源会在一定时间后,关段输出
再次使用控制时,需要拔插usb连线,重新唤醒移动电源,这样很不方便

有没有什么好的电路能够唤醒移动电源,不用重新拔插usb连线

网友:
说的不清楚,你的板上还有电池吗?你需要的电路,用什么供电?这个问题说清楚了才好想办法解决。

一般自己能关断的移动电源,只要有个负载,会再次开机的,你估计只要一个开关就可以重新打开,问题就是你的开关,用什么供电。

网友:
部分有按键的移动电源,长按可以进入一种不休眠的模式,小电流持续输出。

网友:
如果是自己使用那就改装移动电源吧.
直接将移动电源的输出电流采样点抬高10个mV(骗过移动电源小电流自动关机检测)就够.

网友:
在你的设备上,并个负载电阻,使移动电源的输出电流始终大于50mA,移动电源就不会关电。当然移动电源没电的情况除外。

或者,把移动电源拆开,去掉电流取样电阻。效果更好,还不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