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24v直流无刷电机电源怎么选用?

楼主(2016-09-18):
请问300w/24v直流无刷电机采用24V开关电源供电的话,开关电源需要哪些参数?开关电源打算用明纬的

楼主:
这个是电机规格

楼主:
这个是电机驱动器规格书

网友A:
明伟有350W规格的。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像线性变压器那样能够提供短时间大电流。
电机工作过程中如果会堵转,就要根据驱动器的过载保护电流来选更大一些功率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不像线性变压器那样能够提供短时间大电流。
电机工作过程中如果会堵转,就要根据驱动器的过载保护 ...

那就选用和驱动器过载保护差不多大小的开关电源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伟有350W规格的。

350W会不会太小了,电机的启动电流会比额定电流大,而且如果负载大的电流也会加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选用和驱动器过载保护差不多大小的开关电源应该可以吧

要留出足够的余量,比如100W。

网友:
无刷会慢慢启动的,不像有刷的那样大启动电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50W会不会太小了,电机的启动电流会比额定电流大,而且如果负载大的电流也会加大吧 ...

无刷电机驱动器会限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