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采集怎么消除电压抖动?

楼主(2016-09-18):
单片机采集模拟电压时,参考电压和采集信号处理的再好也会有波动,尤其采样分辨率高时(12bit或14bit或16bit)显示数值来回乱跳,即使跳的幅度很小但也看的头痛。
变频器通过模拟电压给定频率时,电压给定后肉眼能明显感觉到显示面板频率值逐渐稳定,最后锁定不动。
想知道这种效果是采用了哪种处理方法?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觉得是滑动平均

网友A:
模拟量电压采集根据信号性质应有合理的抖动,要根据信号要求采用不同的滤波方法。

网友:
可以参考软件滤波算法

网友B:
测量固定输入时候,数值抖动说明设计分辨率已经不合理了

分辨率是由噪音决定的,噪音就是抖动,使用再好的ADC比如八位半,分辨率极小时候,比如几个nV,也会抖动,那个电压值快到元电荷级别了

使用一些统计学的方法,从抖动中总结规律,这样可以把分辨率提高,当不再有可以统计的有效信号,即噪音是纯粹的随机噪音(平均值是0),此时即达到系统分辨率的极限

统计学方法小学都学过,求平均,求中位数,我最喜欢的是降低刷新率,这样绝对不抖动,眼不见心不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电压采集根据信号性质应有合理的抖动,要根据信号要求采用不同的滤波方法。 ...

AD值有抖动是正常的,怎样把抖动变小、怎样使AD的抖动值不明显影响到转换后的数(比如温度、速度、频率等等)。。 想知道这个方法。 。
接触过变频器的估计都会有这体会,面板显示的频率不管是自身电位器给定还是外部模拟量给定 看起来都很稳定。
硬件是前提,滤波算法我觉得才是关键。想拿这种处理效果运用到别的地方,类似于锁定的效果,给人一种很稳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固定输入时候,数值抖动说明设计分辨率已经不合理了

分辨率是由噪音决定的,噪音就是抖动,使用再好 ...

最后的这法子曾经也使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AD值有抖动是正常的,怎样把抖动变小、怎样使AD的抖动值不明显影响到转换后的数(比如温度、速度、频率等 ...

变频器里面采用的什么方法啊,不过积分式的ADC可以提高精度。采集电路中增加跟随缓冲,增加RC低通滤波,参考电压用稳压芯片,io输入口增加103瓷片,程序中排序去头尾,而后平均,别的想不到了、

网友C:
除了滤波,基准源,pcb布线外,貌似大家都没有说到常规ADC测量时不抖动的关键点,原因是大家忽略了最基础,最关键ADC的基础知识。

建议大家好好理解下ADC以下几个概念:

分辩率
有效分辩率
有效位数(ENOB)
RMS噪声
peak-to-peak noise
no-noise bits

当然,还有基它很多相关指标....

例如对于一个24bit  ΔΣ ADCs,测量数值不抖动时要取no-noise bits下面的数据,而不是ADC的总的分辨率下面的数据,原RAW数据滤波只会增加1到2位noise-free bit,但是会影响数据的实时性。

Noise-free bit OR ( peak-to-peak resolution) = Log 2 ( full-scale input/peak-to-peak noise)

根据测量应该的不同,输入信号特征的不同,在输入信号接近其最小值分辨率值时,ADC输出有不同类型的误差占主导地位,对于恒定DC输入而言,ADC的输出误差主要取决于所谓的“过渡”噪声,其包含ADC、ADC驱动器以及电源等组件的固有宽带散热噪声。如果ADC不存在较大的线性(DNL)问题,过渡噪声可在ADC输出端产生一个近似高斯代码分布。

当在一个设计良好的ADC输入前面输入一个恒定定电压,输出直方图应该如下图所示:

不良好的则是下面:

上面两图X轴单位都是1L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滤波,基准源,pcb布线外,貌似大家都没有说到常规ADC测量时不抖动的关键点,原因是大家忽略了最基础, ...

很专业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