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数字移相可控硅调压的方案

楼主(2016-09-18):
请教大家,单相数字移相可控硅调压,过零检测电路接单片机外中断。
1.是不是一个正玄周期内,由负半周到正半周的过零点和正到负的过零点都要检测和移相(通过定时器延时α角)啊?
2.是不是一个周期内检测上升沿和下降沿两个沿啊?
3.图中下部的过零检测电路应该可以完成两个沿的功能吧?

网友:
单相的话在光耦前串整流桥就好了

楼主:
谢谢指导,穿整流桥获得的是馒头波吧?这样一来,是不是我只用捕捉正弦波由负到正的过零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