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Discovery DEMO 程序找不到U盘里面的图片和视频

楼主(2016-09-19):
用的是STM32F429I-Discovery_FW_V1.0.1里的demo程序,可以跑,插上U盘也有一个u盘的图标显示,但video和图片播放器一直说没有文件。u盘根目录已经放了demo里面的图片和视频了。求原因

楼主:
解决了。原来是U盘的问题,换一个U盘就行,原来的那个插电脑是没问题的,不知道为什么板子上不行。

楼主:
另外,视频目测好卡,飞机飞近了有拉帘的效果。。。日本人那个很流畅的是怎么弄的

网友(2017-08-01):
引用 楼主:
另外,视频目测好卡,飞机飞近了有拉帘的效果。。。日本人那个很流畅的是怎么弄的 ...

同问,,我的也是这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