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MC扇出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eMMC的管脚间距很小,内层的引脚要扇出的话,需要走到3mil的线宽,这个线宽对于PCB成本影响较大。
如果走盲埋孔的话,PCB成本亦会大幅提高。
不知道各位电工有没有经过大批量验证稳定性的扇出方案提供参考?
例如借用旁边的NC PIN又或者把NC PIN的焊盘做成椭圆形以方便扇出?
又或者干脆删除NC PIN的焊盘?

网友:
通孔不行吗?

网友A:
单做一块薄转接板,转成邮票孔。

网友B:
可以直接连通NC PIN走出来,目测8BIT不好走,4BIT好走,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走4BIT的

网友C:
A2、A6在部分芯片上为测试焊盘,需要删除,其它为NC焊盘,可以借道走。

楼主:
通孔外径有点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做一块薄转接板,转成邮票孔。

薄板上一样会有扇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连通NC PIN走出来,目测8BIT不好走,4BIT好走,对速度要求不高的话,走4BIT的 ...

能只用4bit?
eMMC的速度不是靠频率控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2、A6在部分芯片上为测试焊盘,需要删除,其它为NC焊盘,可以借道走。

请问一下,你这个走线方式是否有经过量产验证过稳定性呢?
RFU的引脚我会避开,到不一定非要不留焊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薄板上一样会有扇出问题的

小薄板可以做细线,或者做4层,面积小,比整个板都提高工艺成本要低的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2、A6在部分芯片上为测试焊盘,需要删除,其它为NC焊盘,可以借道走。

兄台用的是mentor ??

网友C:
4.5的跑50M使用上面的扇出是在批量使用,5.0的话定义有更新,跑400M需要使用下面这种,也是批量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台用的是mentor ??

是的,DxDesigner+Expedition.

网友E:
引用 网友C:
4.5的跑50M使用上面的扇出是在批量使用,5.0的话定义有更新,跑400M需要使用下面这种,也是批量在用。

5.0的,能不能推荐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0的,能不能推荐个型号?

你需要多大容量的

网友F:
BGA芯片侧有球的就不要删焊盘,否则容易焊接瑕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多大容量的

32/64g, 如果性价比好,更大的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BGA芯片侧有球的就不要删焊盘,否则容易焊接瑕疵。

还好了,0.5的球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E:
32/64g, 如果性价比好,更大的也行

32/64GByte吗? 这么大的我们用的少,参考三星的。

楼主:
非常感谢Elecfun的回复~

网友(2018-07-03):
可以删除焊盘。也可以直接压着焊盘出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