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

楼主(2016-09-19):
小弟最近遇到了个问题,怎样将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有什么软件可以很方便的将hex文件转换成bin文件吗?大侠们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小弟、、、

网友:
推荐西尔特通用编程器的上位机,比如SP5000,支持lntel Motorola bin文件相互转换

网友:
  你值得拥有

网友:
开发环境可以指定格式,比如Keil用Fromelf.exe

网友:
烧录器软件就行了,载入HEX,再另存为BIN

网友:
同3楼,我一直是用希尔特的通用烧录器软件来hex和bin互转。

网友A:
jlink自带的软件就够了

网友:
4楼正解,一直好用

网友B:
不需要工具,mdk有配置可以直接生成bin,fromelf

网友:
4楼好人,挺好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hex和bin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俺提供个工具可以合成多个hex,可以保存为hex 或bin

网友:
在线转换 hex2bin
http://tongxinmao.com/App/Detail/id/54

网友D:
objcopy -I ihex -O binary

网友:
我用的是4楼的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objcopy -I ihex -O binary

16楼正解,linux系统自带工具。

网友: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hex文件中地址不是有序的,这就需要软件要分析地址了,发现这种软件好少,后面就自己写了个HEX转BIN的函数,理论上应该通用所有的HEX文件格式

网友:
4楼的方法可以

网友:
你们也值得拥有

楼主:
JFLASH就要用JLINK来烧写了,我现在用的是DAP进行烧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自带的软件就够了

用的不是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工具,mdk有配置可以直接生成bin,fromelf

真的吗?我百度看看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hex和bin的区别是什么。。。

一个是16进制一个是2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16楼正解,linux系统自带工具。

Linux还没有接触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百度看看怎么设置

C:\Keil\ARM\ARMCC\bin\fromelf.exe --bin -o  .\Output\Motor.bin  .\Output\Motor.axf
路径和文件名自己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JFLASH就要用JLINK来烧写了,我现在用的是DAP进行烧写的

你的目的不是要把HEX转成BIN吗?用JFLASH转就可以了。和用什么工具烧写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hex和bin的区别是什么。。。

hex是带地址信息的,bin是纯粹的代码二进制。

网友:
keil 自带 fromelf工具可以转换成bin。

网友:
这样的工具网上很多的,也可以自己写个。

网友(2017-03-28):
在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1'里面的user里面的run1打钩,后面那个添加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网友(2017-05-15):
objcopy ./test.hex ./test.bin -O binary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是16进制一个是2进制

电脑里的文件数据不都是用二进制存储的吗?难道还有16进制存储的?

网友(2017-08-09):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
自己把HEX文件里的无用的内容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编译用的IAR 在IAR里可以设置生成文件

网友:
设置keil也可以生成bin文件的,设置option for target,将User中指定after build之后执行的命令。

fromelf.exe  --bin -o xxx.bin xxxx.axf

PS:开发环境keil

网友:
Jflash基本大部分格式都可以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