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云服务器(NAS+VCS+SYNC)搭建全攻略

楼主(2016-09-19):
0. 引文
        自从年中各个网盘宣布关闭后,便一直在考虑如何搭建一台私有的云服务器,能具备家庭内部的文件共享(NAS),个人工作文件、代码的版本管理(VCS)以及文件在各个办公环境的同步(SYNC)等功能,历经两个多月,经过多次的推翻重构,终于有了以下的方案,由于过程中颇多曲折,于是有了此文,一是总结心得,二是供后来者参考。

1. 硬件配置
        从灵活性及成本的角度考虑,主机为自己组装,如果各位对成本不敏感,强烈推荐采用HP的Gen8,其自带的iLO简直就是神器,同时带有硬件RAID卡,而我因为经历过一次历时8小时的RAID5的重构后,再也提不起用RAID的意愿。
        机箱:4盘位+1全高PCIE挡板 的NAS专用机箱,淘宝上采购,价格295
        主板:华擎 J3160-ITX(赛扬4核2.24G,4路SATA 3.0,1个PCIe 2.0 x1卡槽, 1个半高mini-PCIe卡槽),淘宝上采购,价格492
        内存:威刚 DDR3L 1600 8G 两条,京东采购,单条249,合计298
        电源:航嘉 HK250 小1U电源,额定功率150W,淘宝采购,价格175
        存储硬盘:东芝 2TB 监控级硬盘(DT01ABA200V) 3个,京东采购,单价479,合计1437
        系统硬盘:东芝 250G 2.5寸笔记本硬盘,旧笔记本拆机,用于安装系统
        网卡:主板集成RTL8111E千兆网卡
        无线网卡,Intel Wireless-N 1030 旧笔记本拆机,用于远程桌面管理

组装后的效果:

2. 动态域名解析
        为了便于管理,申请了一个.online后缀的顶级域名,年费23,并附赠5个子域名,用来分别指向版本管理、私有云等功能。

        由于目前安装的宽带有公网IP,所以利用花生壳的免费域名动态解析功能即可满足要求,动态域名解析在路由器上进行配置,我用的是OpenWRT,没有自带花生壳的域名解析功能,需要按照花生壳的说明进行自定义配置:

3. 系统安装、配置

3.1 系统安装
        系统选用Windows Server 2012 R2,并通过内置的Hyper-V 虚拟机安装Ubuntu 系统(这就是装16G内存的原因)。
        为了便于管理,系统安装于独立的250G笔记本硬盘中,其它3个2T硬盘均不分区直接使用,并根据硬盘槽的位置从1到3命名。

3.2 系统配置
3.2.1 角色和功能安装
        系统第一次启动后,进入服务器管理器,安装以下角色及功能:Hyper-V、IIS、远程桌面、NFS客户端、SMB文件共享支持,如果有无线网卡的话,还需要安装无线LAN服务,否则即使安装好网卡驱动,也无法连接无线网络。

3.2.2 账号权限配置
        Server 2012 R2 系统的默认权限是为域管理设置的,而目前只有一台独立的主机,因此需要进行相关的设置,让文件共享及远程桌面功能能正常使用。

a. 允许匿名访问服务器共享
        分别设置组策略的本地安全选型、远程桌面去除网络级别的身份验证、关闭密码保护共享,具体如下图所示:

b. 激活远程桌面授权服务器
        远程桌面需要单独激活,系统安装后有120天的宽限期,需要在这期间进行激活,激活过程很简单,进入“开始菜单”,运行“RD授权服务器”,点击“操作”-“激活服务器”,按提示进行即可激活成功。
        激活成功后还需要安装授权,否则默认只有两个设备授权,关于远程服务器的激活及授权,可以参考这篇文章http://bbs.51cto.com/thread-1026083-1.html,这是目前我找到的最完善的配置说明。

c. 文件夹共享
        在需要共享的文件夹上点击右键,选择共享,按以下图片操作即可:

4. 版本管理系统安装
        版本管理选用开源Gitblit,官方网站是:http://www.gitblit.org/,该系统基于Java开发,因此需要先安装Jave 运行库(JRE),建议安装最新的64位JRE 8u102。
        Gitblit 的安装非常简单,将下载的gitblit go 压缩包解压至任意目录即可直接运行,具体安装过程参照官方说明文档:http://www.gitblit.org/setup_go.html , 安装后的效果如下:

5. 私有云盘安装
        私有云选用Seafile的开源版,基于Python开发,安装同样是非常简单,解压缩至任意目录即可直接运行,具体安装过程参照官方说明文档:http://manual-cn.seafile.com/dep ... y_with_windows.html,安装后效果如图:

        另外还提供有专门的客户端,用于各个电脑之间进行文件同步,每个文件均可查看修改后的历史记录:

6. IIS及域名配置
6.1 端口映射
        为了能在外网访问服务器,需要在路由器中做端口映射,openWRT的参考设置如下:
        其中,Gitblit占用了8010和29418两个端口,8010为Web端口,29418为ssh端口。
                 Seafile占用了8000和8082两个端口,8000为Web端口,8082为文件下载端口。
                 IIS占用了80、21、443端口,分别为http,ftp,https。
                远程桌面占用了3389端口。

6.2 启用HTTPS功能
        由于运营商将家用宽带的80端口封杀掉,所以只能通过将80端口映射为8080来进行远程Web访问,这样访问服务器就需要采样www.test.online:8080的URL形式,不过经过测试,发现443端口并没有被封掉,于是决定将IIS的网站配置成https方式。

6.2.1 申请SSL证书
        为了避免每次访问网站都出现证书无效的提示,决定为服务器申请一个SSL证书,搜索了下,选用沃通的3年免费SSL证书,只需要提供有效的邮箱即可申请,申请完马上就可以下载到证书,然后根据说明导入到服务器中即可。

6.2.2 绑定证书
        接下来,需要为IIS网站绑定https端口,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按步骤操作即可。

        可以看到,能直接以https://www.test.online的方式直接访问,且证书有效

6.3  反向代理
        从6.1可以看到,IIS、Gitblit及Seafile均有自己的端口,需要分别指定端口才能访问相应的服务,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需要利用IIS的URL-Rewrite实现反向代理功能,通过子域名的方式进行访问。
        具体分配为:

           https://www.test.online                         指向         IIS页面                        (80,443端口)
           https://git.test.online                          指向         Gitblit页面                        (8010端口)
           https://cloud.test.online                         指向         Seafile页面                        (8000端口)
           https://cloud.test.online/seafhttp         指向         Seafile的下载端口        (8082端口)

        IIS默认并不安装URL Rewrite模块,需要去这个页面下载安装:http://www.iis.net/downloads/microsoft/url-rewrite , 应下载x64版本
        安装后,即可在IIS管理器中看到该模块:

        下面以Gitblit为例,介绍如何创建反向代理规则:
        a. 双击该模块,点击右侧的Add Rules,添加一条空白的规则,在“Match URL”中,Pattern输入“^(.*)”表示匹配所有网址;

        b. 在"Conditions"中,增加条件匹配,Input输入{HTTP_HOST},Pattern输入“^git.test.online$”,接下来,再增加一个条件匹配,在Input中输入{HTTPS},在Pattern中输入”on“,这两条规则表示,只有匹配到以https://git.test.online这个网址访问时,执行相应的操作

        c. 在”Action“中,”Rewrite URL“输入"http://localhost:8010/{R:1}"

        以上规则即表示,当匹配到以https://git.test.online网址访问时,将返回http://localhost:8010的内容。

6.4 请求筛选
        如果在安装IIS服务器时,你选了ASP.NET应用池的支持,那么还需要将IIS网站的”请求筛选“中的文件扩展名清空,否则会出现无法下载Seafile中存储的对应扩展名的文件的情况。
        注:如果需要跑.NET应用,从安全性来考虑,最好另外新建一个网站。

7. 其它应用
        到此,主要的服务就配置完成了,其它方面的应用就自由发挥了,比如用来做BT下载、迅雷离线下载、百度云远程推送等。或者在Hyper-V中安装其它的操作系统进行测试等等。

8. 文件备份
        目前除了系统盘外,共有三个数据盘,其中一个专门用来做局域网共享,主要存储电影电视及音乐,这个盘不做备份。
        另外两个盘,一个用于Gitblit及Seafile的数据存储,另一个则用于备份,备份采用FreeFileSync软件做镜像热备份。

9. 客户端工具
        对于NAS,可以在手机或者智能电视上安装相应的播放器,比如电视上的”小白播放器“、手机上的”威动影音“都支持播放局域网共享的视频文件。
        对于GIT,推荐安装TortoiseGit工具,进行版本管理,相对Git GUI 更加的直观。
        对应Seafile,有Windows、Android及IOS下的客户端可用。

10. 硬件升级
        存储:这个机箱除了4个热插拔硬盘位以外,内部还有一个2.5寸的硬盘位,因此可以考虑增加一块PCI-e x1 转 SATA+mSATA的转接板,将系统安装在mSATA接口的SSD硬盘中,另外5个硬盘用于存储。
        主板:如果J3160 这颗CPU的性能不满足要求,可以考虑升级成J3710(奔腾4核,2.64G)

注: 本文仅发表于阿莫论坛,禁止转载!

网友A:
Windows Server 2012 R2,并通过内置的Hyper-V 虚拟机安装Ubuntu 系统(这就是装16G内存的原因)。---------------------貌似有点复杂,不直接Ubuntu 系统?
我也在考虑弄个,这种风扇声音是否大?功耗怎么样?
速度瓶颈在网络带宽,还是CPU 内存??

网友:
不需要考虑停电??

网友:
内网就简单了,直接共享映射

网友B:
如果是DC接口就更好了

网友:
大神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Server 2012 R2,并通过内置的Hyper-V 虚拟机安装Ubuntu 系统(这就是装16G内存的原因)。-------- ...

目前还有别的需求需要在Linux上跑,本来是准备装EXSi然后再装双系统,但是硬件兼容性不行就放弃了,目前测试,Hyper-V的性能还是很强的,并且操作很方便,通过虚拟交换机,虚拟机可以直接接入外部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DC接口就更好了

这款主板有DC接口的

网友C:
数据存储千万不要用监控盘,会有你哭的
监控盘录像机专用的,主要用来存视频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款主板有DC接口的

DC接口好像要600+吧,我也想组一个

网友D:
酷啊,也想搞一个,想问一下按这搞出来能支持多个用户不?比如让老婆、爸妈都一起用,各自建立一个主文件夹,然后设置访问权限,主文件夹下面根据需要可以自己建文件夹,手机再装个Seafile客户端,备份照片视频和其他资料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酷啊,也想搞一个,想问一下按这搞出来能支持多个用户不?比如让老婆、爸妈都一起用,各自建立一个主文件夹 ...

可以,Server 天然支持多用户,而Seafile则支持服务端文件加密。需要二次验证才能看到文件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接口好像要600+吧,我也想组一个

可以用梅捷的3160,也是400+,就是少了两路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存储千万不要用监控盘,会有你哭的
监控盘录像机专用的,主要用来存视频之类的 ...

东芝ABA系列口碑还是不错的。

网友E:
LZ,求机箱的TB链接。
另外电源是机箱内置的吗?功率多大?基本上一个硬盘启动电流大约2A,4个就是8A了。

网友:
貌似楼主这个机箱还不错,给个淘宝链接看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有别的需求需要在Linux上跑,本来是准备装EXSi然后再装双系统,但是硬件兼容性不行就放弃了,目前 ...

说的是ESXI吧,可以装的关显卡声卡就行了,用着灰常爽用SSD 盘加起来才不到8W省电

网友G:
不错,机箱也是我的菜。系统盘可以用个ssd盘挂机箱侧面,这样除系统外还是四盘位
还可以虚拟个群辉做共享,群辉移动端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板+U也可以B85或H81主板加G1840之类的,追求低功耗就主板降频,主要是升级和内存方便。
无线是做软路由么?
另外功耗和局域网共享速度怎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梅捷的3160,也是400+,就是少了两路SATA。

2个SATA就不够了
有4路SATA的DC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求机箱的TB链接。
另外电源是机箱内置的吗?功率多大?基本上一个硬盘启动电流大约2A,4个就是8A了。 ...

机箱不带电源,现在配的是航嘉HK250电源,额定功率150W,12V输出是10A,这个系统基本也就硬盘耗电,带5个硬盘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机箱也是我的菜。系统盘可以用个ssd盘挂机箱侧面,这样除系统外还是四盘位
还可以虚拟个群辉做共享, ...

现在是接的千兆交换机,不过路由器是百兆的,所以目前电脑连接时千兆,手机连接时百兆。看高清视频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机箱也是我的菜。系统盘可以用个ssd盘挂机箱侧面,这样除系统外还是四盘位
还可以虚拟个群辉做共享, ...

功耗取决于硬盘,目前挂4个硬盘,平均功耗30W左右。

网友:
不错哦,收藏了,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折腾下

网友:
资料重要, 还是做个RAID 的好啊~
RAI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耗取决于硬盘,目前挂4个硬盘,平均功耗30W左右。

out了
LZ能给普及下怎么用吗?多谢了!

搜索了不少解释,不过对这些名词还是没概念,具体是怎么应用,应用到那些方面,肯定LZ分享一下。

网友H:
做个软raid把,这么裸奔看着揪心啊

网友:
强帖留名

我也喜欢这个机箱,不错

网友:
家里也配了一个文件服务器,没lz这样深入,

网友:
感觉不错的样子,以后也配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个软raid把,这么裸奔看着揪心啊

目前用的FreeSync对gitblit和seafile的数据做热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的是ESXI吧,可以装的关显卡声卡就行了,用着灰常爽用SSD 盘加起来才不到8W省电

嗯,装Server 2012 之前已经重新打包了一个包含xahci和r8168驱动包的ESXi 6 镜像,本来打算是如果Hyper-V的性能损耗太多,就装这个,不过目前用起来还可以,暂时就先这样了。毕竟应用还是以Server 2012为主。

网友:
19楼功耗好低啊

网友:
墙贴刘明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FreeSync对gitblit和seafile的数据做热备份。

这个个机箱装17x19的板子放的下么?

网友:
不错,懒得折腾买个成品nas就够,当然性能差多了

网友:
确实不错,最好还是用直流供电,弄个蓄电池浮充安全一些,这市电掉电对硬盘什么影响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SATA就不够了
有4路SATA的DC推荐的吗

ASROCK/华擎科技 J3160DC-ITX 集成四核CPU DC供电 NAS ITX主板

网友:
也可以考虑弄一个。。。

网友:
标记一下,现在都是用一台不用的笔记本干这事。SVN,WEB,还能满足需求。

网友I:
楼主推荐HP的Gen8  理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个机箱装17x19的板子放的下么?

装不下 ,只能是17x17的ITX机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推荐HP的Gen8  理由

定位就是家庭服务器啊,还需要理由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不下 ,只能是17x17的ITX机箱

知道了,谢谢告知!

网友J:
防止勒索病毒,还是要ILO或者一个移动硬盘呀。

网友:
不错,有机会也借鉴一下

网友K:
不错,整机的速度和功耗如何???

网友:
看来不错的方法 mark

网友L:
挺好,就笔记本想改造成nas用,有没有啥推荐的方案?谢谢!酷睿 T7500 Cpu,2g内存。

网友:
旧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整机的速度和功耗如何???

这是最近3天的CPU和内存使用,可以看到绝大部分时间CPU使用率都不到1%,峰值使用率不到50%.
功耗的话,如果硬盘全部唤醒,在30W左右,如果只有系统盘工作,功耗在1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挺好,就笔记本想改造成nas用,有没有啥推荐的方案?谢谢!酷睿 T7500 Cpu,2g内存。 ...

如果单纯是做NAS的话,插个U盘装黑群晖就可以了。另外,如果笔记本有光驱的话,可以考虑改成光驱位硬盘盒,加装一个2.5寸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J:
防止勒索病毒,还是要ILO或者一个移动硬盘呀。

目前服务器的共享都是只读的,另外Server 2012 R2 新增了IE浏览器的安全保护模式,默认是打开的,只能浏览白名单内的网站,并且禁止了下载功能。

网友:
这篇文章不错,我有了主机,现在当个NAS在用,周末我也试试搞成私云来用。

网友:
很好的教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M:
楼主购买一级域名 又用了花生壳二级域名   之间什么关系

网友:
教程写的不错,学习一下 以后要用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购买一级域名 又用了花生壳二级域名   之间什么关系

一二级域名都用花生壳解析,二级域名用来区分不同的服务。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一二级域名都用花生壳解析,二级域名用来区分不同的服务。

如果购买了一级域名 自己是可以给自己分配二级域名的          如果家里网络有公网IP 是不是可以不用花生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如果购买了一级域名 自己是可以给自己分配二级域名的          如果家里网络有公网IP 是不是可以不用花生 ...

除非是固定IP,否则IP变化后就连不上了,我这边的网络每隔几天会强制断线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非是固定IP,否则IP变化后就连不上了,我这边的网络每隔几天会强制断线一次 ...

明白了 你那老是断网啊     家里网络似乎从没断过网,我没设断线自动重拨一直都连着,基本可以等同于固定IP.
对你这种,如果不用花生壳,是不是就得每次断网后去域名商网站更改信息。         用花生壳的话,多层内网可以么。

网友:
内存:威刚 DDR3L 1600 8G 两条,京东采购,单条249,合计298

网友:
这个好,等有空了我也弄一个玩玩。手头刚好有个旧的hp的刀片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单纯是做NAS的话,插个U盘装黑群晖就可以了。另外,如果笔记本有光驱的话,可以考虑改成光驱位硬盘盒 ...

笔记本装了nas4free试了,手机每次访问共享文件还要先下载到手机再打开。也换w s2012试试。

网友N:
Win8.1上能实现一个简单的Git服务器吗,手里有一片精英LIVA-Mini,只能跑Win8系统而且内存仅2G、不可升级。但是功耗相当低仅几W,所以如果能在这个板上实现Git那就好了。代码直接存在U盘里。

楼主:
引用 网友N:
Win8.1上能实现一个简单的Git服务器吗,手里有一片精英LIVA-Mini,只能跑Win8系统而且内存仅2G、不可升级。 ...

用Gitblit就行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Gen8,这种东西以稳定和不折腾为上。
(才发现楼主已经推荐了

网友O:
请问楼主的Windows Server 2012 R2用什么激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的Windows Server 2012 R2用什么激活的?

用miniKMS 激活

网友:
也准备买这个机箱,手上有个G1840和8G的内存,准备在买个主板,搞一个。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说的是ESXI吧,可以装的关显卡声卡就行了,用着灰常爽用SSD 盘加起来才不到8W省电

8G内存可以搞几台虚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P:
8G内存可以搞几台虚拟机?

不同时开搞多少个虚拟机都行啊,同时开的只要内存空间足够也可以开几个,但装好ESXI后系统占2.1G可用只有4.9G内存。像我自己用的里面开了(1)软路由(2)黑群(3)XP  ,受N3160所限单任务只有黑群可以路满千M,XP只有可惜的30+MB拷贝文件速而且占用cpu达80%。

网友:
请问能不能把工具上传一下?我网上下载了几个不好用

网友O:
另外系统是不是必须装VL版本的?

网友:
谢谢 老司机领路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机会搞个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系统是不是必须装VL版本的?

我用的是这里下载的版本:http://www.heu8.com/2963.html ,KMS只能激活VL版本的,如果安装时没有用VL版的序列号,可以先用这个软件替换序列号后再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存储千万不要用监控盘,会有你哭的
监控盘录像机专用的,主要用来存视频之类的 ...

你意思监控盘读写太慢吧?

网友O:
请问楼主有没有推荐的URL Rewrite教程,我git装好了,可以打开,但是重定向按照你这个还有网上搜的都不行

网友Q(2016-10-21):
已入手群晖DS216+II,配西数2T红盘,私有云,远程下载,数据备份什么都解决了,软件还是全免费,
实测:外网传输1M/S,内网实测6M/S,挂移动硬盘写30~45M/S
基础性,稳定性高于一切的设备,我还是倾向于大厂,毕竟硬件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这个私有云挺不错

网友:
Gen8不便宜啊。。。

网友:
NAS 有打算弄一个。。

网友R:
online域名不备案能用吗?

网友:
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online域名不备案能用吗?

目前用着没问题,没有开放80端口,估计也不会被扫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楼主有没有推荐的URL Rewrite教程,我git装好了,可以打开,但是重定向按照你这个还有网上搜的都不行 ...

我是按Https配置的,另外就是,如果不是以标准端口访问的话,主机匹配时需要把端口带上,比如domain.com:8080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已入手群晖DS216+II,配西数2T红盘,私有云,远程下载,数据备份什么都解决了,软件还是全免费,
实测:外 ...

只用一个盘谈不上安全性,服务器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硬盘,供电。
目前是双盘热备加上定时增量备份,外加UPS 供电。硬盘还特意选的不同批次的。

网友:
赞一个,早就想自己搭建私人服务器,楼主的原创文章值得借鉴

网友:
今天搞了一片1037U主板,2G Ram +32G Msata,有两个Sata接口,打算用来搞成NAS了,不知道是黑群晖好还是Windows系统好。

网友:
请教楼主,Github和seafile,是不是功能有重复?看你的介绍都是有版本管理功能。

另外请教,这两个程序有没有文件过滤功能?例如只上传/下载*.c/*.h文件这样(也包括文件夹过滤,例如匹配*@*@这种,支持通配符),因为工作过程中有非常多的临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