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组剩余容量怎样估算准确?

楼主(2016-09-19):
请问大神们,锂电池组的剩余容量用什么方法估算比较准确,充放电能否用同一条曲线?

网友A:
你可以用专用的电量计IC,准确度相对高些,关键要看你的程序如何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专用的电量计IC,准确度相对高些,关键要看你的程序如何处理了

有哪些计量IC呢?请推荐几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哪些计量IC呢?请推荐几个

以前用过AVR MEGA406  , 不过都是10年前了,现在这些早改革了,你搜一下吧,TI 很多 , 就叫电量计芯片。

不过都不是很准,大概有%5左右的误差 , 而且时间长了还要满充满放一次校准。

网友:
TI ST 官网都可以查找到。如果考虑到成本你可以用AD+算法,不过这样工作量比较大,准确度相对差些。主要还是看你的具体应该。

网友:
TI的比较多一些,不过要想用好,还得要一定的时间磨合,包括编程相关和硬件相关。

网友:
参考一下型号:

http://www.ti.com/lsds/ti/power- ... gauge-overview.page

网友B:
手机锂电池好像都有库仑计,对电流积分再加一些算法计算电量,搭车请教想18650这种的按照曲线查表可以吗?自己玩校准也恶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锂电池好像都有库仑计,对电流积分再加一些算法计算电量,搭车请教想18650这种的按照曲线查表可以吗? ...

手机的都是单节电池的,我想做电池组的

网友:
采用安培积分法辅助电压计算是比较常规的办法,采用单片机采样电流信号,充电电流一般比较稳定,可以1秒积分一次,放电时需要积分快一些,还有就是可以采用高端电流采样芯片INA214等或者自己用运放搭。

网友:
j用库仑计芯片是相对来说 比较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