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2控制的SJA1000的CAN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2016-09-19):
如图是电路,在控制中配置SJA1000的寄存器,现在是可以发送,不可以接收,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程序

楼主: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MODE    0x00       //模式寄存器
#define CMR     0x01       //命令寄存器
#define SR      0x02       //状态寄存器
#define IR      0x03       //中断状态寄存器
#define IER     0x04       //中断使能寄存器
#define BTR0    0x06        //总线定时器0
#define BTR1    0x07        //总线定时器1
#define OCR     0x08        //输出控制寄存器
#define ECC     0x0C        //错误代码捕捉寄存器
#define RXERR   0x0E        //接收错误寄存器
#define TXERR   0x0F        //发送错误寄存器
#define ACR     0x10         //识别码信息寄存器
#define AMR     0x14         //屏蔽码寄存器
#define RBSA    0x1E         //接收信息计数器
#define CDR     0x1F          //时钟分频器

#define HEAD_F     0x20
#define BODY       0x21
#define CHECK      0x22
#define END_F      0x23

sbit  SEL_CANd3=P3^4;
sbit  SEL_CANd4=P3^5;
sbit  int2=P3^3;
sbit  int1=P3^2;
sbit  RestCANd3=P3^0;
sbit  RestCANd4=P3^1;
sbit  frq=P1^7;
uchar idata can_send[13],can3_rec[13],can4_rec[13],can3_send_set_frq,can4_send_set_frq,can3_send_frq,can4_send_frq,address;   //
uchar can3_error,can4_error,zj_result,dog_flag,dog_flag2;
uchar can3_counter,can4_counter,flag,msg_flag;

void main(void)
{
        int i;

        init();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init();

        init_sja1000d3();
        init_sja1000d4();

        can3_counter=0;
        can4_counter=0;
        i=0x0;

        dog_flag=0;
        dog_flag2=0;

        SEL_CANd3=1;
        SEL_CANd4=1;

        can3_send_set_frq=30;
        can4_send_set_frq=30;

        can3_send_frq=0;
        can4_send_frq=0;

        can3_error=0xff;
        can4_error=0xff;

        can_send[0]=0x08;
        can_send[1]=0x05;
        can_send[2]=0x00;

        can_send[3]=0x01;
        can_send[4]=0x02;
        can_send[5]=0x03;
        can_send[6]=0x05;
        can_send[7]=0x05;
        can_send[8]=0x06;
        can_send[9]=0x07;
        can_send[10]=0x08;
        can_send[11]=0x0c;
        can_send[12]=0x0d;

        while(1)
        {

                //can_send[10]=can_send[3]^can_send[4]^can_send[5]^can_send[6]^can_send[7]^can_send[8]^can_send[9];
                //Xor (can_send[3] ~ can_send[9]) ==> LRC Check Value
                can_send[10]=can_send[3];
                for(i = 4; i < 10; i ++)
                {
                        can_send[10] ^= can_send[i];
                }

                if(can3_send_frq>=(can3_send_set_frq-3))
                {
                        can3_send_frq=0;
                        send_cand3(0x0);
                        frq=~frq;
                }
                if(can4_send_frq>=(can4_send_set_frq-3))
                {
                        can4_send_frq=0;
                        send_cand4(0x0);
                        frq=~frq;
                }

                rec_can4();
                address=((can4_rec[1]<<8)+can4_rec[2])>>5;
                if(address==0x29)
                {
                        if(can4_rec[3]==0x25)
                        {
                                if(can4_rec[4]==0x55)
                                {
                                        if(can4_rec[10]==(can4_rec[3]^can4_rec[4]^can4_rec[5]^can4_rec[6]^can4_rec[7]^can4_rec[8]^can4_rec[9]))
                                        {
                                                if(can4_rec[5]!=0x00) {
                                                        can4_send_set_frq=can4_rec[5];
                                                        if(can4_send_set_frq<=0x0a)
                                                                can4_send_set_frq=0x0a;
                                                }
                                        }
                                }
                        }
                }
                if(can4_send_frq>=(can4_send_set_frq-3))
                {
                        can4_send_frq=0;
                        send_cand4(0x0);
                        frq=~frq;
                }

                if(can4_error==0x00)
                {
                        if(can4_counter>20)
                        {
                                init_sja1000d4();
                                can4_counter=0;
                                //XBYTE[0xc200]=1;
                        }
                        else
                        {
                                can4_counter++;
                        }
                        can4_error=0xff;
                }

                rec_can3();
                address=((can3_rec[1]<<8)+can3_rec[2])>>5;
                if(address==0x29)
                {
                        if(can3_rec[3]==0x25)
                        {
                                if(can3_rec[4]==0x55)
                                {
                                        if(can3_rec[10]==(can3_rec[3]^can3_rec[4]^can3_rec[5]^can3_rec[6]^can3_rec[7]^can3_rec[8]^can3_rec[9]))
                                        {
                                                if(can3_rec[5]!=0x00) {
                                                        can3_send_set_frq=can3_rec[5];
                                                        if(can3_send_set_frq<=0x0a)
                                                                can3_send_set_frq=0x0a;
                                                }
                                        }
                                }
                        }
                }
                if(can3_send_frq>=(can3_send_set_frq-3))
                {
                        can3_send_frq=0;
                        send_cand3(0x0);
                        frq=~frq;
                }

                if(can3_error==0x00)
                {
                        if(can3_counter>20)
                        {
                                init_sja1000d3();
                                can3_counter=0;
                                //XBYTE[0xc200]=1;
                        }
                        else
                        {
                                can3_counter++;
                        }
                        can3_error=0xff;
                }
        }
}

楼主:
void send_cand3(uchar ch)
{
        uchar can_flag,can_dog;

        dog_flag=0;
        TH1=(65536-917)/256;
        TL1=(65536-917)%256;
        TR1=1;

        SEL_CANd3=0x0;//XBYTE[0xB0FF]=0x00;    //CAN片选有效
        can_flag=XBYTE[SR]&0x08;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can_flag==0x00)         //上次发送没有完成,等待
        {
                SEL_CANd3=0x1; //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can_dog=dog_flag;//读看门狗状态

                if((can_dog&0x01)==0x01)
                {
                        can3_error=0x00;
                        SEL_CANd3=0x1;
                        return;
                }
                SEL_CANd3=0x0;// XBYTE[0xB0FF]=0x00;//CHANNEL_SJA1000=0;
                XBYTE[CMR]=0x02;//停止发送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8; //读状态寄存器,
        }
        SEL_CANd3=0x0;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4;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can_flag==0x00) //缓冲器没有释放,等待
        {
                SEL_CANd3=0x1; //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can_dog=dog_flag;//读看门狗状态
                if((can_dog&0x01)==0x01)
                {
                        can3_error=0x00;
                        SEL_CANd3=0x1;
                        return;
                }
                SEL_CANd3=0x0;//XBYTE[0xB0FF]=0x00;//CHANNEL_SJA1000=0;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4; //读状态寄存器
        }

        SEL_CANd3=0x0;
        switch(ch)
        {
                case 0x00:  // 正常100ms周期发送自搜索目标信息
                        XBYTE[0x10]=can_send[0];//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can_send[1];//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can_send[2];//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can_send[3];//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can_send[4];//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can_send[5];//发送第1字节
                        XBYTE[0x16]=can_send[6];//发送第2字节
                        XBYTE[0x17]=can_send[7];//发送第3字节
                        XBYTE[0x18]=can_send[8];//发送第4字节
                        XBYTE[0x19]=can_send[9];//发送第5字节
                        XBYTE[0x1a]=can_send[10];//发送第6字节
                        break;
                case 0x01:  //发送自检结果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zj_result;//0x11;//zj_result设备自检正常0x11,0x12自检故障
                        break;
                case 0x02://发送软件版本信息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1;//信息长度
                        XBYTE[0x16]=0;//信息串序列
                        XBYTE[0x17]=0x6f;//软件标识
                        XBYTE[0x18]=0x8c;//软件配置项编码
                        XBYTE[0x19]=0;//软件版本号 0:方案样机;1:初样;2:正样;3:定型样机
                        XBYTE[0x1a]=0;//软件更改版本号,起始0,更改1次加1
                        XBYTE[0x1b]=0;//软件修订版本号,起始0,更改1次加1
                        XBYTE[0x1c]=0x63;//保留
                        break;
                case 0x03:  //发送开机自检结果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zj_result;//0x11;//zj_result设备自检正常0x15,0x16自检故障
                        break;
                default:
                        break;
        }
        XBYTE[CMR]=0x01;//启动发送
        SEL_CANd3=0x1;//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can3_error=0xff;
        can3_counter=0;
        TR1=0;
        TH1=(65536-917)/256;
        TL1=(65536-917)%256;
        can_flag=0x00;//将can总线清除到目标信息发送

        return;
}

/**************定时器0中断服程序****************************/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256;
        TL0=(65536-917)%256;          //1ms定时

        can3_send_frq=can3_send_frq+1;
        can4_send_frq=can4_send_frq+1;
}

/**************定时器1中断服程序****************************/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
        TH1=(65536-917)/256;
        TL1=(65536-917)%256;           //1ms定时

        dog_flag=0x01;
        test=~test;
}

/**************定时器2中断服程序****************************/
void  time2_int(void) interrupt 5
{
        TF2=0;        //!!!注意!!! 定时器2必须由软件对溢出标志位清零,硬件不能清零,这里与定时器0和定时器1不同!!!

        TH2=(65536-917)/256;
        TL2=(65536-917)%256;           //1ms定时
        dog_flag2=0x01;

//        dog_flag=0x01;
//        test=~test;
}

/****************************sja1000d4 int**************/
void init_sja1000d4(void)//can口初始化程序
{
        uchar can_temp;

        RestCANd4=0;         //can硬件复位

        delay();
        RestCANd4=1;

        SEL_CANd4=0x0;//片选有效,可以对SJA1000进行操作了

        XBYTE[0x09]=0xaa;//测试CAN连接

        can_temp=XBYTE[0x09];

        if(can_temp!=0xaa)
        {
                //不相等连接没有 ,初始化失败,退出
                SEL_CANd4=0x1;//片选无效

                //XBYTE[0xc000]=0x1;  //点故障灯3个灯全亮
                //XBYTE[0xc100]=0x1;
                //XBYTE[0xc200]=0x1;
                return;
        }
        SEL_CANd4=0x0;//XBYTE[0xB0FF]=0x00;

        XBYTE[MODE]=0x09; //进入软件复位

        can_temp=XBYTE[MODE]&0x01;//确认进入了复位
        if(can_temp==0x00)
        {
                SEL_CANd4=0x1;//XBYTE[0xB0FF]=0x0FF;//片选无效

                //XBYTE[0xc000]=0x1;//XBYTE[0xc400]=0x03;  //点故障灯2个灯亮
                //XBYTE[0xc100]=0x1;
                return;
        }
        XBYTE[CDR]   =0xC8 ;//c8设置时钟分频器  CDR CAN工作在扩展模式,RX1必须接到固定电平,关闭时钟输出B
        //XBYTE[IER]   =0x09 ;//中断使能,开放发送中断超载中断和错误警告中断 IER0x09
        XBYTE[BTR0]  =0x03 ;//设置波特率 同步跳转为2,晶振频率16M,分频数为16,波特率为001c,500K  011c,250K  BTR0        031c  125k
        XBYTE[BTR1]  =0x1c ;//总线定时寄存器1 BTR1
        XBYTE[OCR]   =0x1a ;//aa输出控制寄存器设置   OCR 正常工作模式
        XBYTE[RXERR] =0x00 ;//RXERR 清0 接收错误寄存器
        XBYTE[TXERR] =0x00 ;//发送错误寄存器
        XBYTE[ACR]   =0x05 ;//设置帧信息,验收码ACR 0~3  BIT7=1 CAN工作在扩展模式;BIT3=1数据为8个
        XBYTE[ACR+1] =0x00 ;
        XBYTE[ACR+2] =0x80 ;
        XBYTE[ACR+3] =0x00 ;
        XBYTE[AMR]   =0xfa ;//设置屏蔽码,bitx=1表示该位不参与校验AMR0~3
        XBYTE[AMR+1] =0xff ;
        XBYTE[AMR+2] =0xff ;
        XBYTE[AMR+3] =0xff ;
        XBYTE[0x1e]  =0x00 ;//设置接收缓冲器起始地址
        XBYTE[MODE]=0x08; //清除软件复位
        // XBYTE[0x10]=0x88;         //发送帧信息
        XBYTE[IER]   =0x09 ;//中断使能,开放发送中断超载中断和错误警告中断 IER0x09

        SEL_CANd4=0x1;//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SEL_CANd4=0x1;//XBYTE[0xB0FF]=0xFF;

        return;
}

/********************************************send_can4********************/
void send_cand4(uchar ch)
{
        uchar can_flag,can_dog;

//        dog_flag=0;
//        TH1=(65536-917)/256;
//        TL1=(65536-917)%256;
//        TR1=1;

        dog_flag2=0;
        TH2=(65536-917)/256;
        TL2=(65536-917)%256;
        TR2=1;                //启动定时器2
        //XBYTE[0xE000]=0xFF;          //关狗,复位狗
        //XBYTE[0xE000]=0x00;          //开狗

        SEL_CANd4=0x0;//XBYTE[0xB0FF]=0x00;    //CAN片选有效

        can_flag=XBYTE[SR]&0x08;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can_flag==0x00)         //上次发送没有完成,等待
        {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 XBYTE[0xc000]=0x01;  //点灯1个亮
                can_dog=dog_flag2;//读看门狗状态

                if((can_dog&0x01)==0x01)
                {
                        can4_error=0x00;
                        SEL_CANd4=0x1;
                        return;
                }

                SEL_CANd4=0x0;// XBYTE[0xB0FF]=0x00;//CHANNEL_SJA1000=0;
                XBYTE[CMR]=0x02;//停止发送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8; //读状态寄存器,
        }

        SEL_CANd4=0x0;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4;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can_flag==0x00) //缓冲器没有释放,等待
        {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  XBYTE[0xc100]=0x01;          //点灯1个亮

                can_dog=dog_flag2;//读看门狗状态

                if((can_dog&0x01)==0x01)
                {
                        can4_error=0x00;
                        SEL_CANd4=0x1;
                        return;
                }

                SEL_CANd4=0x0;// XBYTE[0xB0FF]=0x00;// CHANNEL_SJA1000=0;
                can_flag=XBYTE[SR];
                can_flag=can_flag&0x04; //读状态寄存器
        }

        SEL_CANd4=0x0;
        switch(ch)
        {
                case 0x00:  // 正常100ms周期发送自搜索目标信息
                        XBYTE[0x10]=can_send[0];//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can_send[1];//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can_send[2];//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can_send[3];//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can_send[4];//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can_send[5];//发送第1字节
                        XBYTE[0x16]=can_send[6];//发送第2字节
                        XBYTE[0x17]=can_send[7];//发送第3字节
                        XBYTE[0x18]=can_send[8];//发送第4字节
                        XBYTE[0x19]=can_send[9];//发送第5字节
                        XBYTE[0x1a]=can_send[10];//发送第6字节
                        //XBYTE[0x1b]=can_send[11];//发送第7字节
                        //XBYTE[0x1c]=can_send[12];//发送第8字节
                        break;

                case 0x01:  //发送自检结果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zj_result;//0x11;//zj_result设备自检正常0x11,0x12自检故障
                        //XBYTE[0x16]=zj_data;
                        //XBYTE[0x17]=rec_m2[2];
                        break;

                case 0x02://发送软件版本信息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1;//信息长度
                        XBYTE[0x16]=0;//信息串序列
                        XBYTE[0x17]=0x6f;//软件标识
                        XBYTE[0x18]=0x8c;//软件配置项编码
                        XBYTE[0x19]=0;//软件版本号 0:方案样机;1:初样;2:正样;3:定型样机
                        XBYTE[0x1a]=0;//软件更改版本号,起始0,更改1次加1
                        XBYTE[0x1b]=0;//软件修订版本号,起始0,更改1次加1
                        XBYTE[0x1c]=0x63;//保留
                        break;

                case 0x03:  //发送开机自检结果
                        XBYTE[0x10]=0x85;//发送帧信息
                        XBYTE[0x11]=0x18;//发送识别地址1 给综合管理器和操控单元
                        XBYTE[0x12]=0xf0;//发送识别地址2
                        XBYTE[0x13]=0x78;//发送识别地址3
                        XBYTE[0x14]=0x76;//发送识别地址4
                        XBYTE[0x15]=zj_result;//0x11;//zj_result设备自检正常0x15,0x16自检故障
                        //XBYTE[0x16]=zj_data;
                        break;

                default:
                        break;
        }
        XBYTE[CMR]=0x01;//启动发送

        SEL_CANd4=0x1;//XBYTE[0xB0FF]=0xFF;//片选无效
        can4_error=0xff;
        can4_counter=0;

//        TR1=0;
//        TH1=(65536-917)/256;
//        TL1=(65536-917)%256;
        TR2=2;                //关闭定时器2
        TH2=(65536-917)/256;
        TL2=(65536-917)%256;

        can_flag=0x00;//将can总线清除到目标信息发送
        return;
}

void rec_can3(void)
{
        uchar can_reg,can_flag;

        SEL_CANd3=0x0; //XBYTE[0xB0FF]=0x00;//CHANNEL_SJA1000=0;//片选有效

        can_reg=XBYTE[0x03];//读状态寄存器
        can_flag=can_reg&0x08;//看是否为数据溢出中断

        if(can_flag==0x08)
        {
                XBYTE[0x01]=0x0c;//清除数据溢出以及释放接收缓冲器
                SEL_CANd3=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can3_error=0x00;
                //XBYTE[0xc200]=0x1;//写灯
                return;
        }
        can_flag=can_reg&0x01;//接收中断位为继续执行,否则跳出子程序

        if(can_flag==0x00)
        {
                SEL_CANd3=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XBYTE[0xc200]=0x1;//写灯
                can3_error=0x00;
                return;
        }
        //开始接收
        can3_rec[0]=XBYTE[0x10];//接收中断位为1跳转 ACR0

        can_flag=can3_rec[0]&0x40;//远程帧判断
        if(can_flag==0x40)
        {
                XBYTE[0x01]=0x04;//信息为远程帧,释放接收缓冲后退出
                SEL_CANd3=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XBYTE[0xc200]=0x1;//写灯
                can3_error=0x00;
                return;
        }
        can3_rec[1]=XBYTE[0x11];// ACR1
        can3_rec[2]=XBYTE[0x12];// ACR2
        can3_rec[3]=XBYTE[0x13];// ACR3
        can3_rec[4]=XBYTE[0x14];// ACR4
        can3_rec[5]=XBYTE[0x15];// DATA1
        can3_rec[6]=XBYTE[0x16];// DATA2
        can3_rec[7]=XBYTE[0x17];// DATA3
        can3_rec[8]=XBYTE[0x18];// DATA4
        can3_rec[9]=XBYTE[0x19];// DATA5
        can3_rec[10]=XBYTE[0x1a];// DATA6
        //can3_rec[11]=XBYTE[0x1b];// DATA7
        //can3_rec[12]=XBYTE[0x1c];// DATA8

        XBYTE[0x01]=0x04;//读完数据后,释放接收缓冲后退出
        SEL_CANd3=0x1;//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return;
}

/****************554判断*************/
void read_554_cha(void)//554通道判读
{
        uchar flag;
        //EA=0;
        CSA=0; //选中554,对554进行操作

        flag=XBYTE[0x0200]&0x0c; //判断数据口
        switch(flag)  //完整接收
        {
                case 0x04:
                        read554(0x01);
                        data_process_ch(0x01);//正常接收
                        break;
                case 0x0c:
                        read554(0x01);
                        data_process_ch(0x01);//超时中断,将接收FIFO读空
                        break;
                default:
                        break;
        }
        CSA=1;//取消554选择
        //EA=1;
        return;
}

void read_554_chb(void)//554通道判读
{
        uchar flag;
        //EA=0;
        CSB=0; //选中554,对554进行操作

        flag=XBYTE[0x0200]&0x0c; //判断数据口
        switch(flag)  //完整接收
        {
                case 0x04:
                        read554(0x02);
                        data_process_ch(0x02);//正常接收
                        break;
                case 0x0c:
                        read554(0x02);
                        data_process_ch(0x02);//超时中断,将接收FIFO读空
                        break;
                default:
                        break;
        }
        CSB=1;//取消554选择
        //EA=1;
        return;
}

void rec_can4(void)
{
        uchar can_reg,can_flag;

        SEL_CANd4=0x0; //XBYTE[0xB0FF]=0x00;//CHANNEL_SJA1000=0;//片选有效

        can_reg=XBYTE[0x03];//读状态寄存器
        can_flag=can_reg&0x08;//看是否为数据溢出中断

        if(can_flag==0x08)
        {
                XBYTE[0x01]=0x0c;//清除数据溢出以及释放接收缓冲器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can3_error=0x00;
                //XBYTE[0xc200]=0x1;//写灯
                return;
        }

        can_flag=can_reg&0x01;//接收中断位为继续执行,否则跳出子程序
        if(can_flag==0x00)
        {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XBYTE[0xc200]=0x1;//写灯
                can3_error=0x00;
                return;
        }
        //开始接收
        can4_rec[0]=XBYTE[0x10];//接收中断位为1跳转 ACR0

        can_flag=can4_rec[0]&0x40;//远程帧判断
        if(can_flag==0x40)
        {
                XBYTE[0x01]=0x04;//信息为远程帧,释放接收缓冲后退出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XBYTE[0xc200]=0x1;//写灯
                can3_error=0x00;
                return;
        }
        can4_rec[1]=XBYTE[0x11];// ACR1
        can4_rec[2]=XBYTE[0x12];// ACR2
        can4_rec[3]=XBYTE[0x13];// ACR3
        can4_rec[4]=XBYTE[0x14];// ACR4
        can4_rec[5]=XBYTE[0x15];// DATA1
        can4_rec[6]=XBYTE[0x16];// DATA2
        can4_rec[7]=XBYTE[0x17];// DATA3
        can4_rec[8]=XBYTE[0x18];// DATA4
        can4_rec[9]=XBYTE[0x19];// DATA5
        can4_rec[10]=XBYTE[0x1a];// DATA6
        //can4_rec[11]=XBYTE[0x1b];// DATA7
        //can4_rec[12]=XBYTE[0x1c];// DATA8

        XBYTE[0x01]=0x04;//读完数据后,释放接收缓冲后退出
        SEL_CANd4=0x1;//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return;
}

楼主:
这个程序是可以发送的,没有问题,但不能接收
我把接收程序里的下面一段程序注销了可以接收,但会频繁死机,可能是发送时导致总线数据冲突自动关闭
        can_reg=XBYTE[0x03];//读状态寄存器
        can_flag=can_reg&0x08;//看是否为数据溢出中断

        if(can_flag==0x08)
        {
                XBYTE[0x01]=0x0c;//清除数据溢出以及释放接收缓冲器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can3_error=0x00;
                //XBYTE[0xc200]=0x1;//写灯
                return;
        }

        can_flag=can_reg&0x01;//接收中断位为继续执行,否则跳出子程序
        if(can_flag==0x00)
        {
                SEL_CANd4=0x1; //XBYTE[0xB0FF]=0xFF;//CHANNEL_SJA1000=1;//取消片选
                //XBYTE[0xc200]=0x1;//写灯
                can3_error=0x00;
                return;
        }

网友A:
我之前用51+SJA1000,C51写的,多个项目,运行良好,商品化出货。
没有因为CAN接收卡壳的,SJA1000超稳定好使得很。
相信他,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51+SJA1000,C51写的,多个项目,运行良好,商品化出货。
没有因为CAN接收卡壳的,SJA1000超稳定好 ...

能给我一份参考程序吗,或者你看一下我的程序有哪里配置不合理,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做的CAN只用到CS,INT和RST都不用,这是什么原因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iWorAjcv1AvGqkqQ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