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ube实现stm32f103双通道ADC+dma传输的经验,及cube可能的bug

楼主(2016-09-19):
学习cube中,的确很方便,但好久不写程序恢复起来好痛苦。
目的是用stm32同步采集两路正弦波信号,频率72k,单片机是f103c8。计划用规则同步模式+dma传输,下面是一些经验与大家分享。另外发现了一个cube可能的bug

把adc1设置成dual regularsimu、、、模式之后adc2也会改成相同模式。ADC1设置为timer1的比较输出1触发。timer1的cc1最好设置成pwm模式,其它模式貌似不好用,我也没仔细试。
adc2的触发不要设置,cube生成的代码里会自动设置为软件触发。
生成的代码如下:
void MX_ADC1_Init(void)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T1_CC1;
  hadc1.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1,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ADC2 init function */
void MX_ADC2_Init(void)
{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Common config
    */
  hadc2.Instance = ADC2;
  hadc2.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DISABLE;
  hadc2.Init.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hadc2.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2.Init.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adc2.Init.NbrOfConversion = 1;
  if (HAL_ADC_Init(&hadc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  multimode.Mode = ADC_DUALMODE_REGSIMULT;
//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2, &multimode)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egular Channel
    */
  s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2;
  sConfig.Rank = 1;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7CYCLES_5;
  if (HAL_ADC_ConfigChannel(&hadc2, &s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在开始转换前,要先吧adc1和2再配置和启动一下(要先启动adc2)
HAL_ADC_MspInit(&hadc1);
HAL_ADC_MspInit(&hadc2);
HAL_ADC_Start(&hadc2);
然后就可以开始启动adc1和dma了
HAL_ADCEx_MultiModeStart_DMA(&hadc1,adcDataBuff,64);

这里我发现cube自动生成的代码里有问题

这一部分被我注释掉在了,在adc2的初始化里,这一步必定返回失败,然后程序就sb了。
在下面函数里面
HAL_StatusTypeDe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ADC_HandleTypeDef* hadc, ADC_MultiModeTypeDef* multimode)
{
  。

  if ((ADC_IS_ENABLE(hadc) == RESET)                     &&
      (ADC_IS_ENABLE(&tmphadcSlave) == RESET)            &&
      (IS_ADC_MULTIMODE_MASTER_INSTANCE(hadc->Instance))   )
  {
    MODIFY_REG(hadc->Instance->CR1,
               ADC_CR1_DUALMOD    ,
               multimode->Mode     );
  }
  /* If one of the ADC sharing the same common group is enabled, no update    */
  /* could be done on neither of the multimode structure parameters.          */
  else
  {
    /* Update ADC state machine to error */
    SET_BIT(hadc->State, HAL_ADC_STATE_ERROR_CONFIG);

    tmp_hal_status = HAL_ERROR;
  }

  /* Process unlocked */
  __HAL_UNLOCK(hadc);

  /* Return function status */
  return tmp_hal_status;
}
#############
这里面的
      (IS_ADC_MULTIMODE_MASTER_INSTANCE(hadc->Instance))   )这句肯定返回false

因为

#define IS_ADC_MULTIMODE_MASTER_INSTANCE(INSTANCE) ((INSTANCE) == ADC1)

这里就变成了判断ADC2 == ADC1.肯定是false

另外在同步模式下,adc2的数据会自动发到adc1-dr的高16位,但这个是有前提的,那就是ADC1->CR2->DMA这一位必须置位,不然adc1-dr的高16位还是0。一开始单独调试adc同步模式的时候因为这个问题蛋疼了好久。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用stm32的cube软件

网友A:
不想在ST注册,有没有最新的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在ST注册,有没有最新的共享一下

http://pan.baidu.com/s/1kVwISD5
想要最新版可以装上之后再更新

网友:
多谢,兄弟,我安装上玩玩

网友B:
ADC1和ADC2没必要初始化两次吧,你再sConfig.channel那部分后边在加一个通道。至于你说的那个bug,他就是个初始化,貌似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1和ADC2没必要初始化两次吧,你再sConfig.channel那部分后边在加一个通道。至于你说的那个bug,他就是个 ...

1、两个adc都需要初始化, 而且还需要调用启动的命令。这个在调试的时候看寄存器很清楚。
2、两个初始化函数里的内容都是cube生成的,做任何的改动下次再用cube生成工程都会被覆盖。
3、你仔细看一下我的描述。它的确是初始化,但是每次必定初始化失败,然后进到error_handle里

网友(2016-12-26):
cube 是什么? 有空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