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芯片供电 电流出现负值为什么?

楼主(2016-09-19):
如题,一个线性稳压芯片3.3V的为MAX3232供电,然后用PA1000(泰克功率计)测功率。其中一路串口工作。

最终的现象是电流有效值大约Arms=20mA,电流最大值Apk+=80mA,Apk-=-12mA。

这时的功率显示是40mw左右,问泰克客服,客服说存在交流成分,算的时候有夹角?

顿时就有些蒙圈了。

问题:
1.为什么出现负的工作电流,对稳压芯片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有多大影响?
2.这个功率是如何计算的,以前基本就是想着U*I就等于功率,但是直流供电怎么还出现夹角一说呢?

注:线性稳压电源之前用了一个开关电源模块将12V电压稳到了5V。
测12V输入端的电流,最小值不是负的。
PA1000的工作是0.5s一次显示,它将这0.5s的数据进行了大量的采集算出的上面数据。

请各位前辈莅临指导。

楼主:
今天没有大神出没吗?!

网友A:
走进科学:万用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进科学:万用表坏了

我用的是类似于示波器那么大个的功率计测的,应该坏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类似于示波器那么大个的功率计测的,应该坏不了。

应该是有纹波吧。直流电平上,叠加了纹波,纹波就是交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纹波吧。直流电平上,叠加了纹波,纹波就是交流成分

纹波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电流最小值出现负值就不好解释了。感觉出现了压差,给前面的电容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纹波肯定是有的,但是这个电流最小值出现负值就不好解释了。感觉出现了压差,给前面的电容充电?! ...

把电路图摆出来看下

网友B:
很正常啊,得看你怎么测的,在什么位置测,电路中有电容电感的话,冲放电很容易就有负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得看你怎么测的,在什么位置测,电路中有电容电感的话,冲放电很容易就有负电流了。 ...

max3232里边肯定有充放电电路的,我也能理解,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反向的电流对其他电路或者供电端有没有影响。。。
应该怎么去分析

网友C:
PCB的问题,地弹。肯定会有交流成分,不过问题也不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噪声

楼主(2016-11-03):
引用 网友C:
PCB的问题,地弹。肯定会有交流成分,不过问题也不大。

前辈您的意思是说PCB布线不对吗?这里应该布线中哪个地方不合理导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