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CM宽1OZ铜片能走多少电流

楼主(2016-09-19):
如题,请教大家,1CM宽1OZ铜皮能走多少电流,

网友:
一般1mm最大2A吧。

网友:
10mm * 0.035mm = 0.35 mm^2 截面积

网友:
如果电流不够,可以阻焊开窗加焊锡。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网友:
开窗铺锡比较好

网友:
加锡最佳选择!

网友A:
开窗镀锡,2.54mm,我走过30A电流,当然只是短时间使用的。电流过大建议开窗镀锡甚至是加铜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窗镀锡,2.54mm,我走过30A电流,当然只是短时间使用的。电流过大建议开窗镀锡甚至是加铜条。 ...

现在正在开发的一个产品也是宽2mm多,电流也到30多,开窗坨了很厚的锡,马上改版,加1mm铜丝,要不量产折腾死

楼主:
改成正反面1CM,在开2条2MM

网友:
如果板上空间有限,也可以用四层板,用内部整层来走电流,不影响表层的器件布局和布线。

楼主:
板子大,用四层板太奢侈了,

网友B:
有一种东东叫汇流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改成正反面1CM,在开2条2MM

2毫米开窗吗?感觉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东东叫汇流条

汇流条用在pcb上合适吗?之前看过好像用在开关上

网友:
1.5mm,2OZ,30A一会就烧了,2.54mm,2OZ,30A 10分钟左右没有烧,但是非常烫,焊锡都好像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毫米开窗吗?感觉不够啊

正面和反面各1CM敷铜,反面2条2毫米开窗上锡,30A电流不够吗

网友:
不光看宽度还要看长度

网友:
载流量按截面积算,功耗量还要考虑长度........

网友:
看过安捷伦30A开关电源内部,整流输出都是2毫米厚10毫米宽的镀镍铜条,直接引出到机壳接线端子的。

网友:
30A呀,我看你还是用铜条之类的东东保险点.

网友:
30A
老老实实1cm开窗加铜条吧

网友:
就算是多层板,也不要在内电层走很大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