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AVR汇编指令 IJMP?

楼主(2016-09-20):
        IJMP – Indirect Jump(间接跳转指令)
        AVR官方说明是Z寄存器指向的地址。不太理解。
        是程序跳到这个地址执行 ? 怎么来确定这个地址对应的程序哪个地方?
        正在看汇编程序。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跳转

网友A:
自己仿真下啊,一条一条跳转,什么年代了,还用汇编啊
ijmp
把 r30 r31 组成的Z寄存器地址 放到PC指针,也就是跳转 到Z里面保存的地址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仿真下啊,一条一条跳转,什么年代了,还用汇编啊
ijmp
估计是跳转到Z里面保存的地址执行吧?

        远古大神的CODE 可是很多ASM哦。
        手上没有硬件,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确认跳到哪去了。(Z指向的地址已知,不知道怎么转换成程序入口)

网友:
就是跳转到Z寄存器(r31r30)到地址;
Z的值肯定是确定的,前面有没有MOVW r30,**的语句?可以找出它们的值

网友:
明白了,你是知道了PC的值,但不知道指向汇编哪里?
AVR可以软件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古大神的CODE 可是很多ASM哦。
        手上没有硬件, 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怎么去确认跳到哪去了。(Z指向的地 ...

你的意思是Z的值知道,但是不知道跳转到具体的哪个函数?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编译器,汇编里面或者函数map里面估计有函数与地址的对应吧,自己找找,我好久都没写AVR的汇编了

我用的是 avr studio 4.16 编译汇编后,会有一个map文件,打开找找你的地址和函数对应得上不
*.map

楼主:
您的意思是  需要用编译器 编译后才能知道具体的地址码?
额,这要是让我写。......
我看的程序是BLHeli,关于BOOTLOADER 这部分  源程序里面是这样处理的

直接给Z赋值 0xE00 然后一个IJMP。然后我就蒙了,不知道到哪去了

网友:
就是到了THIRDBOOTSTART,

PC是按字寻址的
0x1C00 >>1等于0x0E00
0x3C00 >>1等于0x1E00

网友:
就是Z指针指哪就跳哪。打个比方
.org $0100
ldi zl,0x51
ldi zh,0x52
ijmp
运行完IJMP程序就会跳转到0X5251这个FLASH地址。

网友:
如果没有时序要求严格的程序就不要用汇编了,

网友:
ijmp是间接跳转指令,跳转地址由Z寄存器确定,一般使用这个指令前会将一个程序标识符赋予Z寄存器,那么使用ijmp指令后就跳转到该标识符处的程序继续运行。另外程序标识符的地址是由编译器自动计算的,我用的AVR studio4

网友:
仿真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没有硬件 软件仿真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用汇编?没有特殊的需要都用C了,开发简单,容易移植

网友B:
条件跳转汇编语句,出处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的一句台词,you jump, i jump。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条件跳转汇编语句,出处是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的一句台词,you jump, i jump。 ...

人才啊
看样子AVR的攻城狮也喜欢这部电影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