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传感器做到电机跟随物体移动而转动?

楼主(2016-09-20):
现在想做一个直射灯一样的东西,放在空旷的室外,灯安装在一个步进电机上,要求在有物体接近灯3-5m的范围内的时候,灯会随着物体的移动而转动,始终照射着移动的物体,想请教一下大神们,有什么传感器或者什么技术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知道的请回复一下我,谢谢!!!!

楼主:
想做的功能大致是: 当有物体接近时(3-5M),灯会打开照射在物体上,当物体移动时,灯光会随着物体移动,始终照射在物体上,当物体离开(30S)后灯光自动熄灭。

网友A:
先试试用两个超声波测距
再试试一字激光+摄像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9%94%AE%E7%9B%98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47845-1-1.html

补充一下,也可以试试只用摄像头,也许不是那么可靠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5057-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4216-1-1.html

网友:
鬼子的探照灯?

网友B:
超声波比较简单一些,用多个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用两个超声波测距
再试试一字激光+摄像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 ...

我看了一下你给我发的连接,没看到超声波的方法,能不能详细点和我说说,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比较简单一些,用多个实现

超声波怎么实现,超声波定位的方法实现? 移动的物体上面不能装超声波发送器啊。

网友C:
多大物体呢?一个苍蝇?一个人?还是一粒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物体呢?一个苍蝇?一个人?还是一粒灰尘?

假想物体就是一个人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用两个超声波测距
再试试一字激光+摄像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 ...

看了你后面的两个帖子,视频效果完全达到我的要求,下载了资料打算买回来仿造一下试试,仿造过程中有问题再想您请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超声波怎么实现,超声波定位的方法实现? 移动的物体上面不能装超声波发送器啊。 ...

你可以参考一下无人机障碍物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用两个超声波测距
再试试一字激光+摄像头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5 ...

我想问下,电路图中没有找到接舵机的接口,请问下舵机接到哪?谢谢

网友:
RGBD传感器

网友:
不就是舞台追光灯原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电路图中没有找到接舵机的接口,请问下舵机接到哪?谢谢

网友:
不知道舞台上的追光灯是怎样实现的,以前是人来操纵,现在应该不是了吧

网友D:
红热释电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热释电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可以做到让灯一直跟随着人移动而转动么?要是可以是 通过软件算法实现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可以做到让灯一直跟随着人移动而转动么?要是可以是 通过软件算法实现的么? ...

能 不过你得用四个 四个传感器能算出来人的位置和移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