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线束,连接固定部件与圆周运动部件?如何连接?

楼主(2016-09-20):
运动部件里边有加热模块100W,还有温度传感器,两根线;
运动部件进行圆周运动,最大速度200转每分。

我觉得汽车的方向盘的线束就行,可是没见过。

各位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运动半径30mm左右,上下距离80mm左右

网友:
汽车方向盘内的是用游丝做的,不能单方向不停转的,有正反转限制的

网友A:
可以看看滑环,如果只是供电可以用旋转变压器

网友:
电刷or无线供电,控温也接模块一起转就行了。有大功率无线供电的。

网友B:
滑环就可以了 我们经常用来测量温度

网友:
硅胶线 + 弹簧回位 也许可行。  弹簧用如图类似,做成圆形,线从弹簧中间穿行,因为穿行,所以不会缠绕在一起也不会局部来回折。

网友:
把加热部件放在电磁炉上加热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环就可以了 我们经常用来测量温度

朋友 有推荐的型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滑环,如果只是供电可以用旋转变压器

感觉好给力的样子哦!!!!!

不懂最高速度多少?
1400r/min可以实现不?
寿命有多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给力的样子哦!!!!!

不懂最高速度多少?

具体可以自行百度,现在很多滑环是水银滑环,寿命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好给力的样子哦!!!!!

不懂最高速度多少?

旋转变压器1400转没问题,以前录像机磁鼓就是旋转变压器,长期使用。

网友:
铜环+触点,保持一定的弹性压力,做圆周运动,旋转触点能够充分接触就可以了.

网友:
水银滑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