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芯片小时调整的怪问题?

楼主(2016-09-20):
程序用数码管显示是没问题的,调整分的时候小时会变成0,然后又恢复正常了,分钟调整是没问题的

#include <REGX52.H>
#define WRITE_SECOND 0x80
#define WRITE_MINUTE 0x82
#define WRITE_HOUR 0x84
#define READ_SECOND 0x81
#define READ_MINUTE 0x83
#define READ_HOUR 0x85
#define WRITE_PROTECT 0x8E
sbit ACC_7=ACC^7;//位寻址寄存器定义
sbit SCLK=P2^0; // DS1302时钟信号         7脚
sbit DIO=P2^1;  // DS1302数据信号         6脚
sbit CE=P2^2;   // DS1302片选            5脚
unsigned char Hour_10_bit,Hour_0_bit,Min_10_bit,Min_0_bit,Sec_10_bit,Sec_0_bit,g_bSystemTime2Ms,Hour,Min,Sec;
void Write1302 ( unsigned char addr,dat ) //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                    //清零时钟总线
       CE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0;//上升沿准备
              temp=addr;
              DIO=(bit)(temp&0x01);//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1;//右移一位
              SCLK=1;//形成上升沿
       }

       for ( i=8; i>0; i-- )
       {
              SCLK=0;//上升沿准备
              temp=dat;
              DIO=(bit)(temp&0x01);
              dat>>=1;
              SCLK=1;//形成上升沿
       }
              CE=0;
}
unsigned char Read1302 (unsigned char addr )//数据读取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dat1,dat2;
       CE=1;

       for ( i=8; i>0; i-- ) //发送地址                      //循环8次移位
       {
              SCLK=0;//上升沿准备
              temp=addr;
              DIO=(bit)(temp&0x01);//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1;//右移一位
              SCLK=1; //形成上升沿
                                     }

       for ( i=8;i>0;i--)
       {
              ACC_7=DIO;
              SCLK=1;//下降沿准备
              ACC>>=1;
              SCLK=0;//形成下降沿
                              }
       CE=0;
       dat1=ACC;
       dat2=dat1/16;         //数据进制转换
       dat1=dat1%16;        //十六进制转十进制
       dat1=dat1+dat2*10;
       return (dat1);

                                                     }
void Initial_DS1302( )//初始化DS1302
{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关写保护
       Write1302(WRITE_SECOND,0x40);          //秒位初始化
       Write1302(WRITE_MINUTE,0x59);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WRITE_HOUR,0x02);          //小时初始化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开写保护
                                            }
void Read_1302( )
{
       if(g_bSystemTime2Ms>30)
                  {
            TR0=0;
                              g_bSystemTime2Ms=0;
                                    TR0=1;
            Hour=Read1302(READ_HOUR);//读取时
            Min=Read1302(READ_MINUTE);//读取分
                                    Sec=Read1302(READ_SECOND);//读取秒
                                    Hour_10_bit=Hour/10;
                                    Hour_0_bit=Hour%10;
                                    Min_10_bit=Min/10;
                                    Min_0_bit=Min%10;
                                    Sec_10_bit=Sec/10;
                                    Sec_0_bit=Sec%10;
                                      }
                                                                                         }

网友A:
明显就是你程序问题,看看调分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就是你程序问题,看看调分的时候你做了什么

我把调整小时的那部分都删掉了,还是有这个问题,同样的程序用在数码管显示就没问题的。

楼主:
void Write1302 ( unsigned char addr,dat ) //地址、数据发送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temp;
       CE=0;                         //CE引脚为低,数据传送中止
       SCLK=0;                    //清零时钟总线
       CE = 1;                       //CE引脚为高,逻辑控制有效//发送地址
       for ( i=8; i>0; i-- ) //循环8次移位
       {
              SCLK=0;//上升沿准备
              temp=addr;
              DIO=(bit)(temp&0x01);//每次传输低字节
              addr>>= 1;//右移一位
              SCLK=1;//形成上升沿
       }

       for ( i=8; i>0; i-- )
       {
              SCLK=0;//上升沿准备
              temp=dat;
              DIO=(bit)(temp&0x01);
              dat>>=1;
              SCLK=1;//形成上升沿
       }
              CE=0;
}

目前发现是发送函数有问题,不管是发送分钟数据还是小时数据都会让小时暂时归0

网友B:
不会是你显示的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你显示的程序有问题吧?

case (4)://减

                ucKeySec=0;
                      switch(Display_Variable)
        {
        case (11):
                           Clock_min_change=Min;
                 if(Clock_min_change==0)
                    Clock_min_change=60;
                    Clock_min_change--;
                    c=BCD_BIN(Clock_min_change);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关写保护
                    Write1302(WRITE_MINUTE,c);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开写保护
                                                                        break;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00); //关写保护
                    Write1302(WRITE_MINUTE,c);       //分钟初始化
                    //Write1302(WRITE_PROTECT,0x80); //开写保护
只要执行了Write1302这个函数就会出问题

显示程序没问题,走时正常的

网友B:
在 Write1302() 最后一行 CE=0 前面加个 SCLK=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Write1302() 最后一行 CE=0 前面加个 SCLK=0 试试?

真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大神。。。。。。。。。。。。。。。。。。。。。。。。。。。。。。。。。

网友:
解决了就好,有时写错一条指令,足以可以浪费半天时间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