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有没有带能量回收的BLDC控制器

楼主(2016-09-20):
现在电动汽车都有刹车充电功能的。细细想来,若是电动小毛驴也有这一功能,也是极好的。所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就在淘宝上看到一个卖家有卖这个的,但介绍极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功能。

网友:
如果 BLDC电机用FOC矢量控制,可以回馈电能

网友:
看情况吧,为了回收一点电牺牲刹车安全性不值得,像独轮车就没有办法,只能回收刹车。

网友:
能量回收收益不大,汽车还能用一下,飞机上就算了吧。

网友:
刹车充电就噱头

能刹几次车

能持续几秒

说到底刹车就是刹车

充电是非常小的福利.

网友:
绿源电动车都带刹车发电。

网友:
带回馈的成本高,一般不会用

网友:
好像动车是带回馈的

网友:
主要是带电能回收的话  控制不好  mos会烧  ,为了稳定性很多厂家都不做这个功能的

网友:
噱头功能

网友: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功能。

网友(2016-10-28):
应该很多电动车的控制器上都增加了这些功能吧!

网友:
十年前的电动车上就有了,作用感觉不出,需要仔细对比,这个其实也不叫刹车充电,其实只要实际速度比设定速度高就可以发电了。

网友:
这功能不增加一分钱硬件成本,先软刹车,再机械刹,比突然机械刹死更有效吧。就像ABS刹车机制,

网友:
反向给电池充电,但是得注意充电电流,避免损伤电池,可以在母线上并超级电容

网友:
并了电容,还得注意上电时怎么给系统缓慢充电,防止开关打火

网友:
没啥用,影响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