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PC与硬件用xml通讯方式的可行性

楼主(2016-09-20):
单位的领导要求硬件跟服务器之前用tcp通讯,这没有问题。但是服务器与硬件之间走的是XML格式数据,数据量并不大1~2k字节的数据,但是这个用单片机怎么解析?找了一下开源的几个c解析xml的软件,看得都头大。有没有朋友用过这种方式的?有这方面的库么,好用的

网友:
服务器走json ,,json有开源的C代码,,,,,,自己写代码也可以解析,,比xml简单多了

网友:
补充下,还有CoAP,数据量少,但不直观

网友:
http://blog.csdn.net/u012409883/article/details/49703747

这个讲的还比较不错

要是你服务器那边发来的带有[] ,就再找找吧,或者与服务器协商一下。

坛子里,有人谁找到的可以解析[]的,发来看一下

楼主:
JSON 现在没办法,软件那边就是XML ,不能改。 我这边解析和 组包怎么处理?有人做过xml组包和解析么?

网友:
服务器上叠加一层,xml变json!pc上解析xml太爽了!

网友:
赞同楼上的方法。在pc上做个代理软件来转换格式,一边通过tcp跟原来的pc软件连,原有软件一点不用动;另外一边跟单片机连,这边的格式已经转换过了,用二进制、json都行,硬件通信方式也可以用串口、网口、usb等等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highlight=xml
有人已经实现了,你可以看看

楼主:
这个用动态分配会不会造成内存碎片?

网友(2019-06-06):
xml格式串口怎么接收成文件,以及xml格式怎么发送成串口数据?

网友:
#include        <json-c/json.h>
#include        <json-c/json_object.h>
#include        <json-c/json_tokener.h>

网友:
能几根管道解决的问题硬是堆成了 shit moun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