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说H桥芯片L9110驱动直流电机,用PWM很容易烧芯片.这边另加

楼主(2016-09-20):
我想在芯片的GND引脚再接个nmos用来PWM控制,那样是否可以?

网友:
用过200p, 感觉不容易烧啊。

网友A:
应该不行,高速的pwm你空载也发烫,我怀疑内部死区控制设计有问题高速会出现直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高速的pwm你空载也发烫,我怀疑内部死区控制设计有问题高速会出现直通 ...

用另外的MOS管控就不会有PWM波死区控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高速的pwm你空载也发烫,我怀疑内部死区控制设计有问题高速会出现直通 ...

如果用另外的MOS管控PWM制,就不会有死区控制问题了

网友B:
这个其实买些芯片回来一试就知道了, 我当初看到这个芯片的时候非常的高兴, 结果测试发现这个芯片在占空比低的时候非常的热,根本不能用, 这个芯片我估计就是用在玩具上进行正反转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其实买些芯片回来一试就知道了, 我当初看到这个芯片的时候非常的高兴, 结果测试发现这个芯片在占空比 ...

能控速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电路有可能行得通, 楼主试试吧。

网友:
不会吧,我们用这个片子来驱动小步进电机,没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