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为什么不能在中断中创建邮箱呢

楼主(2016-09-21):
看了ucos的源代码,其中创建邮箱时有判断是否在中断中,是的话则退出。创建邮箱不会导致任务的切换,为什么不能再中断中创建邮箱呢

网友:
时间太长吧。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很费解啊

网友A:
对于没有涉及到:阻塞线程(任务上下文)的逻辑,还做这样的判断的话,
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邮箱内核对象创建的时机问题。
1、邮箱用来干什么的呢?做多任务同步的,举个例子,这里的需求是 ISR 投递、task1 接收,二者做同步
2、如果在 ISR 里面创建,因为 ISR 的发生时机,不是我们控制的,往往此时多任务环境已经就绪
3、也就是 task1 已经 running 着,此时 ISR 姗姗来迟(ISR 创建邮箱,投递邮箱)
4、你发现问题所在了没有,task1 理论上是在接收邮箱(没有邮箱,阻塞起来),但因为邮箱的创建其实由后来者 ISR 来创建,导致 task1 可能一开始就一直 running
5、所以说,这种姿势不对,我们要换种姿势,要主动在任务级别的代码中,创建邮箱,等待邮箱,这才是正确的姿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没有涉及到:阻塞线程(任务上下文)的逻辑,还做这样的判断的话,
我想问题的关键在于:邮箱内核对象 ...

完美的解决了我的疑惑。多谢~~~